[STM8] STM8S输出两路PWM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21):
我想用两路PWM来控制两个MOSFET,对变压器进行调压,现在需要这样的波形,搞了几天没搞出来,向各位前辈求助,附上波形图。要求两路PWM固定频率,占空比0-50%,前一个波形下降沿时第二个波形要上升。用的是STM8S

网友A:
用两个timer能否实现?

楼主:
同步不好做,试过用中断来控制另一个TIM,但一个下降到另一个的上升有延时

楼主:
我用的是STM8S207S8T6C,只有TIM1-TIM4

网友B:
同一个定时器互补输出应该可以呀

楼主:
互补不行的,因为有同时为低电平的情况,加死区也不行,加了死区就不能在一个下降时另一个上升,假如能在波形的一边加死区就可以了,但单片机这样做不到

网友C:
中断里面计数判断就可以了

楼主:
当占空比很小时就会一前一后,前一个下降沿就是后一个的上升沿,当占空比增大到50%时就是看上去是互补的波形,此时输出的功率最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互补不行的,因为有同时为低电平的情况,加死区也不行,加了死区就不能在一个下降时另一个上升,假如能在波 ...

既然占空比为50%,就不会存在同时低电平的情况呀。

网友D:
印象中记得STM32好像有用一个PWM去触发另一路PWM的。

网友E:
晶体振荡器(高稳定固定频率) -> 单稳态电路(调占空比) —— 波形输出1
        ------------------->  反相器  -> 单稳态电路(调占空比) —— 波形输出2

网友F:
那用互补输出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一本STM8驱动无刷直流电机资料的书籍

网友G:
先用一个timer的某一路互补输出,比如ch1和ch1N
再用这个timer的另一路输出2倍占空比比如ch2
然后用ch1n与上ch2,得到ch1n2
最后ch1和ch1n2就是你要的波形

楼主:
我把波形的占空比再缩小点来个图,从图可以看出两个波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同时为低电平的

楼主:
所以用互补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用一个timer的某一路互补输出,比如ch1和ch1N
再用这个timer的另一路输出2倍占空比比如ch2
然后用ch1n与 ...

13楼说的方法是可以实现,但输出后需要硬件来做处理,单片机本身软件里做不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

网友H:
ST的TIMER出这个波形,也能做到,但很不方便。

楼主:
我的目的就是让单片机在开机时由一个很小的占空比在50MS内慢慢变为50%,然后就固定不变了,来实现驱动变压器软启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先用一个timer的某一路互补输出,比如ch1和ch1N
再用这个timer的另一路输出2倍占空比比如ch2
然后用ch1n与 ...

13楼正解,的确是好方法。

网友J:
你可以考虑用定时器的主从同步模式,除了两个定时器的计数器初始值不一样外,其它都一样,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定时器1支持4路pwm……同一个周期不用反转点不同极性……

网友K:
定时器计数器递增1000,.一路到100置位,一路900复位!在计时器溢出时就是2个边沿

网友I:
楼上的是个好方法

网友L:
第三个图可以用互补输出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13楼说的方法是可以实现,但输出后需要硬件来做处理,单片机本身软件里做不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tong ...

如果timer输出脚支持OD输出
可以把两个脚焊在一起(最好串22r电阻)
不用加硬件

网友M:
成本不敏感,没有其它功能,可以用一片cpld或fpga实现,20多块钱吧。

网友N:
用一路PWM,然后用一片IR2103,将这一路PWM连接到IR2103的HIN和LIN,然后HO和LO的输出就是你需要的波形.
如果还要关断的话,在LIN上增加一个三极管控制,当关断时,PWM设置为低,HO就没有输出.同时三极管控制将LIN拉高,这样LO也关断.

网友O:
用一个PWM的两个CH把一个输出的极性取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考虑用定时器的主从同步模式,除了两个定时器的计数器初始值不一样外,其它都一样,应该可以实现。 ...

我用的这个型号没有TIM5,TIM6,PDF上说只能和TIM5,TIM6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一路PWM,然后用一片IR2103,将这一路PWM连接到IR2103的HIN和LIN,然后HO和LO的输出就是你需要的波形.
如果 ...

这样成本就高了,因为是看到有样机是可以直接输出的,只是单片机不是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定时器计数器递增1000,.一路到100置位,一路900复位!在计时器溢出时就是2个边沿 ...

谢谢,你的方法好像可行,我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定时器计数器递增1000,.一路到100置位,一路900复位!在计时器溢出时就是2个边沿 ...

高手啊,按你的方法搞定了,一路到100置位,另一路到900复位,相当于是置位后取反,调占空比互补值,比如一个调200,另一个就调800,有图有真相,高手一点拨,原来这么简单就能实现,谢谢高手!谢谢各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手啊,按你的方法搞定了,一路到100置位,另一路到900复位,相当于是置位后取反,调占空比互补值,比如 ...

这个思路更好
相当于用同一个timer输出两个占空比互补
相位相反的PWM

网友P(2019-08-21):
引用 网友F:
那用互补输出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一本STM8驱动无刷直流电机资料的书籍

我们有中微cms8s003,带双路运放和比较器,pwm可死区互补,可以替换其它品牌003,兼容,有例程、技术支持,样品和开发工具免费送,整个市场价格无敌!2656332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