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WD 对 最大线长 有要求吗 ?

楼主(2016-11-21):
请教:
SWD 对 最大线长 有要求吗 ?
就是 SWD仿真器 和 目标板 之间 的线长。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有要求的,太长了肯定会有影响的

网友B:
越短越好,一般不超过20厘米为好,我曾试过50厘米的线也能用,但是速率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