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测试结果没过

楼主(2016-11-21):
公司的产品是机箱,EMC测试后只有RE没过,其他几项都过了,图片是RE的测试结果,有几个点超了,求大侠们帮忙看一下该怎么改进。受测设备包括一台公司机箱+研华工控机,我们机箱内的电源是鸿海的开关电源,AC-DC的,一个有5只。

网友A:
先找源头:超标的频率是否有规律,和内部的一些频率是否有联系,开关电源频率/晶振/系统时钟? 一般从源头找比较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源头:超标的频率是否有规律,和内部的一些频率是否有联系,开关电源频率/晶振/系统时钟? 一般从源头找比 ...

按照测试结果,低频没超,主要集中100M以上,可能是开关电源谐波分量,还有可能地没做好。。就是不能确定具体是哪种因素

网友B:
这几个地方,包一些铜箔在外壳使外壳和地良好的接触,然后关键器件(这个你自己具体看哈)先包静电胶带,然后包导电胶带,然后再包静电胶带。

对了 你还要看下你的这个是水平方向不过,还是垂直方向不过呢

网友C:
你的频段100m,200m,400m,600mHZ都有毛尖,毫无疑问,你的内部电路有问题,应该是一个部件,建议你用排除法找到它,再说改进的事情,要不根本就无从下手

网友D(2016-12-24):
用频谱分析仪看一下,高次谐波谁产生的

网友E(2017-01-23):
点频超了,不是带状,应该可以排除电源
像是某个频率的谐振频率,应是某个功能电路产生

网友F:
估计有100m的时钟电路,这种情况就要找时钟电路源头了!

网友G(2017-02-24):
是不是有网口连接,看上去像100M以太网的样子,把网线换在屏蔽的试试。

网友H(2017-04-28):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I:
100MHZ的谐波有可能是网口的,建议用频谱仪外接静场探头扫一下,找到源头再具体改。

网友J:
超频点100M的倍频,建议先检查电路信号中有没有100M的频率或者10ns的上升沿,先定位源头。

网友K:
先找100M的源头,断掉或者拆掉再做一次,做好定位

网友L(2017-06-20):
RE 这个好过呀,机箱 都是小尖尖。

网友M:
奇怪在于如果是时钟问题,超标的应该是100M,300M,500M
而超标的100M,200M,4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