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通讯干扰问题

楼主(2016-11-21):
两个芯片使用UART功能通讯,一个是STM32F103,另一个是TI 的MPS430,通讯波特率为115200bps。因为设计的为分体机,两芯片之间使用1m的线束连接。现在设计怕线束太长了,怕外部的干扰影响到两个IC的通讯。
因为线束不是我们打样,线束上面无法去做屏蔽。    目前想到了用光耦隔离,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可以解决。
   感谢了!!

网友A:
用TTL还是标准232电平,如果是标准的232电平完全没有问题,也不要隔离什么的,1m的距离很短。如果再长距离一些的设备内部互联也考虑422方式,程序和UART完全一样。

网友B:
光耦隔离不能屏蔽信号干扰,最好加接口芯片,成本差不多。

网友C:
光藕的话可以考虑TLP181之类的高速光藕.

另外也可以考虑用MAX232这一类的IC,ST和TI的MCU各一片,然后2片MAX232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TL还是标准232电平,如果是标准的232电平完全没有问题,也不要隔离什么的,1m的距离很短。如果再长距离一些 ...

是TTL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藕的话可以考虑TLP181之类的高速光藕.

另外也可以考虑用MAX232这一类的IC,ST和TI的MCU各一片,然后2片MAX ...

将TTL信号转换成标准232吗、  然后另外一边用标准232转换车成TTL吗、

网友D:
在双方的RX引脚上加强上拉,比如1K或者更小的电阻试试。

网友E:
ttl 传不了那么远. rs232没问题.但是你怕别人干扰,别人还怕你干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TTL信号转换成标准232吗、  然后另外一边用标准232转换车成TTL吗、

是的,用MAX232转换为标准232的TTL,然后在另外一侧用MAX232在转回来.

用光藕的话,两侧的光藕之间的电平就需要你自己定义.

网友F:
232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用MAX232转换为标准232的TTL,然后在另外一侧用MAX232在转回来.

用光藕的话,两侧的光藕之间的电平就 ...

光耦的话,怎么怎么配置电平的呢,我两边的供电都说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双方的RX引脚上加强上拉,比如1K或者更小的电阻试试。

强拉小电阻,干扰应该还是有,稳定性应该不能保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耦的话,怎么怎么配置电平的呢,我两边的供电都说3.3v供电。

MCU-光藕-光藕-MCU
这样光藕-光藕之间可以自己设定电压,1m线就是接在光藕-光藕中间.

网友G:
"......有什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可以解决。"———— 说了半天,楼主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H:
转485通讯

网友I:
线上加磁环

网友J:
光耦隔离的设计在此不恰当,成本也太高,转成RS232电平可以轻松解决,当然也可以用485。线材合适的话,加一级门驱动最好是OD门也可以,但可靠性不如RS232,成本稍低一点而已。最佳方案还是用两片232接口片,轻松解决问题,注意别买假货就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强拉小电阻,干扰应该还是有,稳定性应该不能保证。

你试试看咯,上拉电阻的本质就是把电压传输变成了电流传输,抗干扰性能杠杠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ttl 传不了那么远. rs232没问题.但是你怕别人干扰,别人还怕你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可以解决。"———— 说了半天,楼主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

两芯片TTL通讯,中间线束有1m长度,如何保证通讯正常。

网友K:
加校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光耦隔离的设计在此不恰当,成本也太高,转成RS232电平可以轻松解决,当然也可以用485。线材合适的话,加一 ...

好的,谢谢

楼主:
软件处理,加效验码ma、

网友L:
用TTL转换RS485通信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点评):
RS485一般是半双工,单片机通信程序反而麻烦。用RS422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