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Vicor】项目挑战:AC-DC,180 x 65 x 20mm 的 12V60A,手掌大小

楼主(2016-11-21):
最近在看Vicor的BCM,隔离降压小模块,高功率密度。
看图,这个比usb口稍微大点的,可以有近70A输出能力。

看上去就是宝贝,那么,也一定有缺点:1,要求PFC稳定,低噪声;2,贵。

前端PFC设计,使用uc3855/3854,加上一级切纹波电路就好。

切纹波电路,采用MOS搭个类似超低压差LDO,实现低噪声,并且预留补偿控制。

后端的BCM模块直接隔离输出,预留测量控制。
预留PMbus接口。

设计目标:
体积 180 x 65 x 20mm
12V 68A
功率因数 0.97~0.99
效率:89% ~ 91%

网友A:
功率800W,效率90%,你要散去接近100W的热,你那体积可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800W,效率90%,你要散去接近100W的热,你那体积可能么?

用平面或同轴变压器,发热量本来就不大,体积还很小,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