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有高手认识充电板中的芯片吗

楼主(2016-11-21):
铅酸电池/锂电池充电板,有人能认识中间那个24脚的充电控制芯片吗?

网友A:
再数数,是20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数数,是20脚的吗

已经修改了。。。版主认识是什么片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修改了。。。版主认识是什么片子吗

MAX8677AETG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网友A:
比较一下硬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8677AETG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不是,充电电流和封装都对不上

网友A:
你是不是想抄板啊

网友A:
我只是给你指明了一个方向,如果是想抄板的话,自己要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啊

网友A:
这种芯片应该很好找的。可以根据功能筛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给你指明了一个方向,如果是想抄板的话,自己要有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啊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应该很好找的。可以根据功能筛选一下

美信已经筛过了,没有,应该不是美信的

网友B:
TI,BQ系列。

网友C:
有抄的功夫,自己画一个早画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抄的功夫,自己画一个早画完了。

网友D:
不要一味地抄别人的东西,自已找资料搞一个就好了,这样才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一味地抄别人的东西,自已找资料搞一个就好了,这样才有成就感

谢谢,版上高手告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一味地抄别人的东西,自已找资料搞一个就好了,这样才有成就感

其实你们都想的有点那个了,我就是想参考下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方案,做成什么样子,看看电路不一定照抄,也是在学习,也是个进步的途径啊

楼主:
应该也不是,TI BQ系列充铅酸电池的只有BQ24450,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