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二极管电流方程的疑问

楼主:
    问题的提出源自我的倍频电路的实验。实验的结果表明三极管倍频电路输出幅度随温度升高而降低,于是再看manbo789的数学推导。我觉得VT是随温度升高而降低的,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是随温度升高而升高的,出现了矛盾。翻了翻书,原来VT是正的,我弄错了。这样计算的变化方向倒是对过来了,但实际二极管的电压是随温度升高而降低的呀?如此只能是Is随温度升高而增大了,但Is怎样随温度变化并没有说。网上有二极管电流方程的推导,看不懂,也没有明确给出Is和温度的关系。类似地三极管的Vbe也是如此。

网友A(2016-11-21):
抢个沙发,这方程

网友B:
看错书了,这些基础课本是不会讲这些东西地。基准书会告你说,集电机电流密度Jc正比阻本征ni的二次方,进而正比与T^3和指数,同时Jc正比于扩散系数或迁移录u,这两项都是与温度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书了,这些基础课本是不会讲这些东西地。基准书会告你说,集电机电流密度Jc正比阻本征ni的二次方,进而 ...

谢谢,如此这个公式确实有问题,很重要的东西没有表现出来,应用时要小心,免的上贼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脱跑"有表达公式吗?电阻值与温度成正比嗎?平常一般的電阻器。

    热失控和自激振荡类似吧,热反馈超过一定程度就会“振荡”,小于就不会。
    可测量管子不同结温下的HFE,计算管子实际功耗,看实际结温达到多少,再在此结温下重新计算功耗,看结温多少,如此重复看会不会热跑脱。
    数学公式应该可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