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WIFI-ESP8266两个应用实例

楼主(2016-11-21):
【1】例程简介
  RS232是一个国际通用标准的串行数据通信接口,用于两个设备直接数据交换。本例程使用USART
外设功能,实现stm32向PC端发送数据,并等待接收来着PC端的信息中断,然后再回传信息给PC端。
  YS_F1Pro开发板上集成一个ESP8266 WiFi模块,只需要通过USART即可与之通信,开发板设计
通过跳线帽即可选择USART2与之连接。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JP6        PD3         DATA(AM2302)         已接入
  CN10       PA2         RXD(WIFI)            已接入
  CN10       PA3         TXD(WIFI)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保证JP1、JP2、JP6和CN10端子上的5个跳线帽插入正确,在U13插槽上插入AM2302温湿度传感器。
打开网络调试助手,设置为“TCP Server”类型,服务器IP为自己主机IP,端口设置为8080,并启
动服务,然后修过本例程中main.c文件中有关WiFi账号、密码,以及要连接的服务器IP(自己电脑IP)
和端口(8080),编译程序。然后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
的MIMI USB接口,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选择对应端口,设置参数为115200 8-NO-1,
下载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等待ESP8266正确连接上网络后在网络调试助手接
口接收到数据。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基于WiFi通信的温度数据传输
01./**

02.  ******************************************************************************

03.  * 文件名程: main.c

04.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05.  * 版    本: V1.0

06.  * 编写日期: 2015-10-04

07.  * 功    能: WiFi(ESP8266)底层驱动实现

08.  ******************************************************************************

09.  * 说明:

10.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11.  *

12.  * 淘宝:

13.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14.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15.  ******************************************************************************

16.  */

17./* 包含头文件 ----------------------------------------------------------------*/

18.#include "stm32f1xx_hal.h"

19.#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20.#include "ESP8266/bsp_esp8266.h"

21.#include "AM2302/bsp_AM2302.h"

22.

23./* 私有类型定义 --------------------------------------------------------------*/

24./* 私有宏定义 ----------------------------------------------------------------*/

25.#define User_ESP8266_ApSsid                       "yingshi"              //要连接的热点的名称

26.#define User_ESP8266_ApPwd                        "yingshi123"           //要连接的热点的密钥

27.

28.#define 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                 "192.168.31.230"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 IP

29.#define 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8000"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端口

30.

31./* 私有变量 ------------------------------------------------------------------*/

32.AM2302_Data_TypeDef AM2302_Data;

33.

34./* 扩展变量 ------------------------------------------------------------------*/

35.extern __IO uint8_t ucTcpClosedFlag;

36.

37./* 私有函数原形 --------------------------------------------------------------*/

38./* 函数体 --------------------------------------------------------------------*/

39./**

40.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41.  * 输入参数: 无

42.  * 返 回 值: 无

43.  * 说    明: 无

44.  */

45.int main(void)

46.{

47.  uint8_t ucStatus;

48.  char str[50];

49.

50.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51.  HAL_Init();

52.  /* 配置系统时钟 */

53.  SystemClock_Config();

54.

55.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56.  MX_DEBUG_USART_Init();

57.

58.  ESP8266_Init();

59.

60.  ESP8266_Init();

61.  printf("正在配置 ESP8266 ......\n" );

62.

63.  if(ESP8266_AT_Test())

64.  {

65.    printf("AT test OK\n");

66.  }

67.  printf("\n< 1 >\n");

68.        if(ESP8266_Net_Mode_Choose(STA))

69.  {

70.    printf("ESP8266_Net_Mode_Choose OK\n");

71.  }

72.  printf("\n< 2 >\n");

73.  while(!ESP8266_JoinAP(User_ESP8266_ApSsid,User_ESP8266_ApPwd));

74.        printf("\n< 3 >\n");

75.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DISABLE);

76.        while(!ESP8266_Link_Server(enumTCP,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Single_ID_0));

77.        printf("\n< 4 >\n");

78.  while(!ESP8266_UnvarnishSend());

79.        printf("配置 ESP8266 完毕\n");

80.

81.  /*初始化AM2302的引脚*/

82.  AM2302_Init();

楼主:
/* 无限循环 */

85.  while (1)

86.  {

87.    /*调用AM2302_Read_TempAndHumidity读取温湿度,若成功则输出该信息*/

88.    if(AM2302_Read_TempAndHumidity(&AM2302_Data)==SUCCESS)

89.    {

90.      sprintf(str,"读取AM2302成功!-->湿度为%.1f %RH ,温度为 %.1f℃ \n",AM2302_Data.humidity,AM2302_Data.temperature);

91.    }

92.    else

93.    {

94.      sprintf(str,"读取AM2302信息失败\n");

95.    }

96.    ESP8266_SendString(ENABLE,str,0,Single_ID_0);               //发送数据

97.    printf("%s",str);

98.

99.                HAL_Delay(1000);

100.

101.    if(ucTcpClosedFlag)                                             //检测是否失去连接

102.                {

103.                        ESP8266_ExitUnvarnishSend();                                    //退出透传模式

104.                        do ucStatus = ESP8266_Get_LinkStatus();                         //获取连接状态

105.                        while(!ucStatus);

106.                        if(ucStatus==4)                                             //确认失去连接后重连

107.                        {

108.                                printf("正在重连热点和服务器 ......\n");

109.                                while(!ESP8266_JoinAP(User_ESP8266_ApSsid,User_ESP8266_ApPwd));

110.                                while(!ESP8266_Link_Server(enumTCP,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Single_ID_0));

111.                                printf("重连热点和服务器成功!!!\n");

112.                        }

113.                        while(!ESP8266_UnvarnishSend());

114.                }

115.  }

116.}

117.

118./**

119.  * 函数功能: 串口接收完成回调函数

120.  * 输入参数: 无

121.  * 返 回 值: 无

122.  * 说    明:无

123.  */

124.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125.{

126.  if(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RX_BUF_MAX_LEN-1))                       //预留1个字节写结束符

127.    strEsp8266_Fram_Record.Data_RX_BUF[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esp8266_rxdata;

128.  HAL_UART_Receive_IT(&husartx_esp8266,&esp8266_rxdata,1);

129.}

130.

131./*******************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楼主:
手机端APP通过Wifi控制开发板
01./**

02.  ******************************************************************************

03.  * 文件名程: main.c

04.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05.  * 版    本: V1.0

06.  * 编写日期: 2015-10-04

07.  * 功    能: WiFi(ESP8266)底层驱动实现

08.  ******************************************************************************

09.  * 说明:

10.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11.  *

12.  * 淘宝:

13.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14.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15.  ******************************************************************************

16.  */

17./* 包含头文件 ----------------------------------------------------------------*/

18.#include "stm32f1xx_hal.h"

19.#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20.#include "ESP8266/bsp_esp8266.h"

21.#include "beep/bsp_beep.h"

22.#include "led/bsp_led.h"

23.#include "stdlib.h"

24.

25./* 私有类型定义 --------------------------------------------------------------*/

26./* 私有宏定义 ----------------------------------------------------------------*/

27.#define User_ESP8266_ApSsid                       "yingshi"              //要连接的热点的名称

28.#define User_ESP8266_ApPwd                        "yingshi123"           //要连接的热点的密钥

29.

30.#define 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                 "192.168.31.230"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 IP

31.#define 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               "8000"                 //要连接的服务器的端口

32.

33./* 私有变量 ------------------------------------------------------------------*/

34./* 扩展变量 ------------------------------------------------------------------*/

35.extern __IO uint8_t ucTcpClosedFlag;

36.

37./* 私有函数原形 --------------------------------------------------------------*/

38./* 函数体 --------------------------------------------------------------------*/

39.

40./**

41.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42.  * 输入参数: 无

43.  * 返 回 值: 无

44.  * 说    明: 无

45.  */

46.int main(void)

47.{

48.  uint8_t ucStatus;

49.  uint8_t pCH;

50.

51.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52.  HAL_Init();

53.  /* 配置系统时钟 */

54.  SystemClock_Config();

55.

56.  LED_GPIO_Init();

57.  BEEP_GPIO_Init();

58.

59.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60.  MX_DEBUG_USART_Init();

61.

62.  ESP8266_Init();

63.

64.  ESP8266_Init();

65.  printf("正在配置 ESP8266 ......\n" );

66.

67.  if(ESP8266_AT_Test())

68.  {

69.    printf("AT test OK\n");

70.  }

71.  printf("\n< 1 >\n");

72.        if(ESP8266_Net_Mode_Choose(STA))

73.  {

74.    printf("ESP8266_Net_Mode_Choose OK\n");

75.  }

76.  printf("\n< 2 >\n");

77.  while(!ESP8266_JoinAP(User_ESP8266_ApSsid,User_ESP8266_ApPwd));

78.        printf("\n< 3 >\n");

79.  ESP8266_Enable_MultipleId(DISABLE);

80.        while(!ESP8266_Link_Server(enumTCP,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Single_ID_0));

81.        printf("\n< 4 >\n");

82.  while(!ESP8266_UnvarnishSend());

83.        printf("配置 ESP8266 完毕\n");

84.

85.  /* 无限循环 */

86.  while (1)

87.  {

88.    ESP8266_ReceiveString(ENABLE);

89.    if(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FinishFlag )

90.                {

91.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strEsp8266_Fram_Record .InfBit .FramLength ]  = '\0';

92.      printf ( "\r\n%s\r\n", 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

93.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转成整形数*/

94.      pCH=atoi(strEsp8266_Fram_Record .Data_RX_BUF);

95.       switch(pCH)

96.       {

97.         case 0:

98.           LED1_ON;

99.         break;

100.         case 1:

101.           LED1_OFF;

102.         break;

103.         case 2:

104.           LED2_ON;

105.         break;

106.         case 3:

107.           LED2_OFF;

108.         break;

109.         case 4:

110.           LED3_ON;

111.         break;

112.         case 5:

113.           LED3_OFF;

114.         break;

115.         case 6:

116.           BEEP_ON;

117.         break;

118.         case 7:

119.           BEEP_OFF;

120.         break;

121.       }

122.    }

123.                HAL_Delay(100);

124.

125.    if(ucTcpClosedFlag)                                             //检测是否失去连接

126.                {

127.                        ESP8266_ExitUnvarnishSend();                                    //退出透传模式

128.                        do ucStatus = ESP8266_Get_LinkStatus();                         //获取连接状态

129.                        while(!ucStatus);

130.                        if(ucStatus==4)                                             //确认失去连接后重连

131.                        {

132.                                printf("正在重连热点和服务器 ......\n");

133.                                while(!ESP8266_JoinAP(User_ESP8266_ApSsid,User_ESP8266_ApPwd));

134.                                while(!ESP8266_Link_Server(enumTCP,User_ESP8266_TcpServer_IP,User_ESP8266_TcpServer_Port,Single_ID_0));

135.                                printf("重连热点和服务器成功!!!\n");

136.                        }

137.                        while(!ESP8266_UnvarnishSend());

138.                }

139.  }

140.}

141.

142./**

143.  * 函数功能: 串口接收完成回调函数

144.  * 输入参数: 无

145.  * 返 回 值: 无

146.  * 说    明:无

147.  */

148.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149.{

150.  if(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RX_BUF_MAX_LEN-1))                       //预留1个字节写结束符

151.    strEsp8266_Fram_Record.Data_RX_BUF[strEsp8266_Fram_Record.InfBit.FramLength++]=esp8266_rxdata;

152.  HAL_UART_Receive_IT(&husartx_esp8266,&esp8266_rxdata,1);

153.}

154.

155./*******************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