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F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1-21):
如题,准备用STM32选型,看到有STM32F0、STM32F1、STM32F2、STM32F3、STM32F4等等好多系列,请问分别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了,F0性价比高48MHZ,M0内核,F1,F2为M3内核,相对价格较高,F3,T4为M4内核,支持FPU,运算速度较快

网友B:
内核不一样,性能不一样;

网友C:
自己看,一看就懂。

网友C:
其实如果你是学习的话,学哪个都行。如果是开发,只要满足要求越便宜越好。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