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单片机引脚可以承受大电压

楼主(2016-11-21):
我看到公司有些产品的 i/o口电压差不多都达到10v了  虽然是开关量的采集电路  有限流  但感觉还是不踏实。。。 请问各位大神   i/o 口的 安全电压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A:
每种mcu甚至不同的型号,io支持的工作电压是不同的,具体要看datasheet

网友B:
按厂家规范处理。一般极限是VDD+0.x伏,超过会被泄放电路处理。

网友C:
用光耦隔离一下吧………………这样安全一些

网友D:
对单片机I/O口,如果不是模拟输入问题不大,但应避免这样使用。
关键是限流,有限流接100V都没事。

网友E:
参考数据手册

一般VDD+/- 0.X

网友F:
漏极开路输出的是可以接高点的电压吧。

网友G:
现在的MCU,基本上IO内部都有保护的反接二极管,所以一般IO电压是 -0.5 ~ VDD+0.5。虽然用MCU有20多年,但还没用过IO可以接受10V电压的MCU。

IO的电压参数以厂家的datasheet为准,避免超范围使用,无把握的串电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