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很省成本的方法 探讨

楼主(2016-11-21):
大家好!
      目前手上有个项目,这个项目总共有8块板,互相通信,执行功能。每块板一个单片机和一个通信IC是标配的。现在想 为了降低成本,只用一块板上的IC,引IO口控制其它7块板上的电路,这样做的话,省了7个单片机和通信IC。
      我这个项目,8个块板是在产品内部,距离不超过1.5米,没有对外的接口,这样的话,个人觉得是可以这样弄的,省钱。
      大神们 怎么看。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A:
你这个产品要量产吗?批量不大的话不省钱哦,人工成本远高于IC成本了。

楼主:
怎么会,通信3个IO口,子板是2到5个IO就可以搞定,本身不复杂,所以才想采用IO直接驱动的方式,就怕会不会产生什么干扰

网友B:
普通的IO直接拉线控制怕是有干扰。我觉得通信IC可以加,单片机可以省。比如485通信。

网友C:
直驱好。程序好写,抗干扰容易做,成本低。

网友D:
自己心里没谱,又吞吞吐吐,烦。。

网友E:
1.5米,干扰是个大问题,可以用个便宜点的单片机,省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自己心里没谱,又吞吞吐吐,烦。。

+1 lz什么都遮遮掩掩的

网友G:
就应该这样做, 不为成本也该这样设计, 至于驱动能力,干扰的问题,1.5米内不难,
8个单片机互相通信,感觉不是什么好设计
当然你说的不清楚, 也有可能是特殊情况需要独立工作另当别论

网友H:
看你每个板子的功能多少了,如果硬件允许,SPI和多个CS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I:
如果现场电磁环境还算干净的话,可以用集中控制,但楼主需要重新设计全部系统了,最好把所有板子的功能集中。

网友I:
仅考虑通讯的话,1.5米需要使用232电平了,虽然直接IO传输在速率不高时也可以,但要加门电路最好是OD门缓冲。

网友:
我觉得要看实际执行了什么设备……采集什么信号!空间布线影响…………如果是8和电磁阀-8个led!量又很大!可以考虑…………如果是8个应电片之类的就要好好想想了

网友J:
  我估计~~~楼主以前的产品是买了8个模块~~~~ 靠 TTL 通信起来的~~~~~

网友K:
估计最早是攒出来的产品,一块一块加上去的,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配置灵活,想增加、减少功能很容易做,但是生产上太复杂了,若是我不会这样做,我会将功能分出几类,将核心功能做在一块板子上,外围功能做几块板子

网友L:
大多数单片机的IO是驱动不了1.5米线的,除非速率很低很低。速率低可以用HC595,串联,同LED屏一样。

网友M:
如果是功能分布比较平均的话,可以考虑使用管脚数少的CPU和通信IC。成本降不了多少,因为线连接两头都需要连接器的,楼主可以仔细评估以下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估计最早是攒出来的产品,一块一块加上去的,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配置灵活,想增加、减少功能很容易做,但是 ...

我的意思 也是想这样做,其它功能块去掉单片机和通讯,直接用IO直驱,比如可控硅,电磁阀,开的时候给个高电平,关的时候给个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多数单片机的IO是驱动不了1.5米线的,除非速率很低很低。速率低可以用HC595,串联,同LED屏一样。
...

1.5米的话,单片机的IO驱动不了吗?
我以前做楼宇对讲时候,室内机的按键扫描都是室外机单片机直接检测的,10-20米都没问题。

如果小板上 负载变化大,传输线的电感量会肯定会影响,速度肯定会控制,像开关电磁阀,需要开的时候 给个高电平,需要关的时候,给个低电平

网友N:
不要io直连,可以用rs232之类连接控制,或485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功能分布比较平均的话,可以考虑使用管脚数少的CPU和通信IC。成本降不了多少,因为线连接两头都需要 ...

一旦加入CPU和通信IC,就得需要考虑这个小系统的可靠性,抗干扰这块的,没有处理的好,更麻烦,所以这种方法成本偏高

网友O:
通讯的速度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一旦加入CPU和通信IC,就得需要考虑这个小系统的可靠性,抗干扰这块的,没有处理的好,更麻烦,所以这种 ...

有的时候系统可靠性是用软件来保证的。因此具体的成本如何必须通过评估才知道

网友M:
而不是看单纯的硬件成本

网友P:
单片机的IO驱动不了1.5米的距离,而且距离长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Q:
楼主以为IO直连就简单可靠了,恰恰相反,通信方式才是正确的,线太长,中间可能的干扰就会存在,但通信的优点是可以重发,可以查错,从而保证可靠性。
而直接把单片机IO暴露到1.5m的空间,说实话,我感觉非常恐怖!~ 后续的现场很可能不稳定、单片机死机、乱跑等。

网友Q:
而现在一般单片机就几块钱,便宜的1块多也有,而且非常好用,485也不贵,为了省这几块钱而置可靠性不顾,出了大问题哭都来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以为IO直连就简单可靠了,恰恰相反,通信方式才是正确的,线太长,中间可能的干扰就会存在,但通信的优 ...

这几个板 是在产品的内部,没有对外的接口。

楼主:
驱动能力,PIC的IO口驱动能力 25mA,这个驱动怎么会不够,多个外设都是分时开启的,不存在同时开启,耗能的情况

网友R:
集中控制、或,分布式控制都可以。硬件设计强用集中控制;相反,软件强用分布式控制。分布式是趋势。

网友S:
销量多大,少于1k/月,没必要省

网友Q:
你要觉得在内部没关系,那当然是没关系;你要觉得25mA一般东西都能驱动,那当然也是的。那你就改吧。
既然心里有既定的想法何必再纠结呢,总得有个试错才会有成长嘛,按你的想法来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 也是想这样做,其它功能块去掉单片机和通讯,直接用IO直驱,比如可控硅,电磁阀,开的时候给个 ...

这样好!

核心控制部分做一块板子

干扰大的控制电路分出去,直接使用IO控制,这样系统更容易稳定地工作

网友T: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