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请教lwip udp数据接收缓存大小如何设置

楼主(2016-11-21):
请教lwip UDP一次最大能接收多少数据,我不知道哪个参数是控制接收数据大小的。我现在能收到4KB的数据,再大(如5K)就没法进回调函数了

网友A:
有人说多次接收就可以了。另外你这个可以不可以定义到那个接收函数原型,看看里面怎么定义这个大小的,一般会有个宏定义这个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多次接收就可以了。另外你这个可以不可以定义到那个接收函数原型,看看里面怎么定义这个大小的,一般 ...

我知道多次接收可以,UDP头部规定两个字节的数据长度,想知道为什么只能收4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多次接收可以,UDP头部规定两个字节的数据长度,想知道为什么只能收4k ...

应该是那个函数实现的过程中有个定义长度的宏,通常计算机存储也是以4K为单位的,或许是因为这个,国际惯例。

网友B:
没设置过这个,应该是有某个宏定义的,通常这些常数都是一个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