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GPRS模块对电源的干扰

楼主(2016-11-21):
GPRS模块用的M72D,电源使用的是LDO,PIFA天线。GPRS模块有数据传输时电源干扰很大,拔掉GPRS天线就没有干扰。请教大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电路图呢

楼主:
电路就是用的LDO供电 参考的M72D的手册 明天上图

网友B:
加强去耦,同时务必注意PCB的布局和走线,尽量降低电路直接耦合,仅辐射耦合的话,很容易对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强去耦,同时务必注意PCB的布局和走线,尽量降低电路直接耦合,仅辐射耦合的话,很容易对付了。 ...

电路供电是按照上图设计的    一楼示波器采样的事VBAT的和地之间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旁路电容。不要有共通接地线。

GPRS的地 和 其他部分的地使用磁珠隔开?

网友D:
整个电源通路必须达到3A的能力才行,低了很有可能电源拉低,然后导致模块异常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个电源通路必须达到3A的能力才行,低了很有可能电源拉低,然后导致模块异常复位 ...

有3A的能力 模块应该还没复位 数据传输偶尔会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供电是按照上图设计的    一楼示波器采样的事VBAT的和地之间的电压

...

电路图在此不是重点,PCB才是,EMC设计需要整体考虑,功夫不在电路图上。

网友E:
跟你一样的图,画PCB时,电源芯片和电容尽量靠近模块,GPRS数据收发时,电源仅仅轻微抖动,没你说的这么严重。

网友F:
C3的470uF不太够吧,我记得GSM模块里面说明,不小于1000uF

网友G:
可能PCB布局走线不够好,C3容量加大4倍以上应该有好转

网友H:
你这个电源不仅给gprs模块供电还给其他供电,电源PCB走线部分要使用星型走线,具体用法自己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你一样的图,画PCB时,电源芯片和电容尽量靠近模块,GPRS数据收发时,电源仅仅轻微抖动,没你说的这么严 ...

板子上有扬声器 GPRS数据传输时 扬声器都会响(和收音机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C3的470uF不太够吧,我记得GSM模块里面说明,不小于1000uF

我又并了几个电容没啥效果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又并了几个电容没啥效果

前面这么多人跟你说PCB走线你不听……自己找把刻刀割一割,立马见效

网友J:
传输的时候喇叭响。。。这电流够大的。

网友G:
测量LDO的输入端,看有没有类似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量LDO的输入端,看有没有类似的抖动

有 外接稳压源  都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 外接稳压源  都有

那就是外接电源功率不够了

网友G:
也可能是天线的问题?
天线不匹配,或者天线离电源芯片太近,辐射干扰到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K:
高频部分布线也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可能是天线的问题?
天线不匹配,或者天线离电源芯片太近,辐射干扰到芯片正常工作 ...

这就不清楚了啊 确实拔掉天线干扰就没了 但是是不是辐射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高频部分布线也有干扰

STM32串口控制的GPRS模块 除了天线 没啥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