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烧写问题

楼主(2016-11-21):
这个勾选和不勾选代表什么意思,新手求解

网友A:
PIC编译器和编程器支持配置位在代码中定义、编译和烧写,配置位的定义和程序空间的内容放在同一个HEX文件内,这就可以用编程器一次性把配置位、程序刷进ROM而不需要操作两次,分别刷ROM和配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编译器和编程器支持配置位在代码中定义、编译和烧写,配置位的定义和程序空间的内容放在同一个HEX文件内 ...

如果我在代码中配置了,这里的configuration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如果代码中没有配置,是不是这里一定要配置并且勾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在代码中配置了,这里的configuration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如果代码中没有配置,是不是这里一定要 ...

正确,加10分,如果代码中配置了,上面的勾会自动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加10分,如果代码中配置了,上面的勾会自动勾上。

但是我试过在configuration这里配置不勾上,好像也可以,谢谢版主耐心解答

网友A:
不勾就可以手动改,不改就是代码中定义好的,没定义就是默认的,如果不勾可能你自己某一次改了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