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CAN给28335烧写程序的方案求助

楼主(2016-11-21):
我看过28335的boot ROM的介绍,但是那种需要通过引脚来控制引导模式。现在我想在不改变引脚状态,默认从flash启动。所以应该是自己写一个bootloader做二次引导。大神能否分享一些资料或者指导一下具体的怎么个弄法啊?电脑端的顶层软件用什么啊?感觉原理明白一点,具体实现起来毫无头绪啊

网友A:
代码肯定是存到内部flash中    上电加载执行
你是想知道怎么通过can总线进行代码烧写吧
这个不用二次引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肯定是存到内部flash中    上电加载执行
你是想知道怎么通过can总线进行代码烧写吧
这个不用二次引导 ...

那是怎么实现?

网友A:
TI有串行烧写工具   下载后可以选择SCI或CAN烧写

网友B:
采用CAN总线的给MCU进行程序的烧写?很新颖的设计方案

网友C:
这个方案的没怎做过的,不过不管怎样都少补了bootloader的引导的

网友D:
该案干的没怎见过的,,不还整的,主要是需要引导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串行烧写工具   下载后可以选择SCI或CAN烧写

ti自身的不是需要上电前通过引脚来选择引导方式么?现在是不想改变引脚,因为那样太麻烦

网友E:
这个2000的处理器也需要引导?

网友E: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引导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2000的处理器也需要引导?

正常使用不需要   如果代码分两个地方放
那么需要二次引导等处理

网友F:
需要串口烧写程序吗?

网友F:
CAN通信转换串口吗?

网友G(2017-08-24):
引用 网友A:
TI有串行烧写工具   下载后可以选择SCI或CAN烧写

请问这个串行烧写工具是什么软件?可以在TI官网上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