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与泰克示波器DPO5204B通信有人做过吗?

楼主(2016-11-21):
找人用labview做了一个程序,控制示波器进行波形的捕捉,并将屏幕波形传输到电脑上。目前程序的问题是传输过程很慢,有做过的同学愿意试试吗?

网友A:
有多慢啊。正常情况下得用个2秒左右吧

网友A:
因为满屏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思路说一下,因为这种都用的是示波器的硬拷贝功能来完成的。

网友B:
其实采用要求不高用数据采集卡AD采集,在面板用波形图表显示波形以及保存应该很简单的,这样的原始数据处理也应该要方便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