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个关于SD卡读写超时的话题

楼主(2016-11-21):
在对SD卡进行读写操作时是有超时保护及约束机制的。对于标准卡和高容量卡的读写超时定义还有所差异。细节请参考SD卡相关规格书。SD Specifications ----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

网友A:
在基于STM32 MCU的应用开发中,经常会有人用到SD卡。

网友B:
。。。。。。。。。。。。好麻烦的感觉。。。。。。

网友A:
在对SD卡进行读写时,偶尔会遇到SD卡读写失败的情况。

网友C:
当SD读写跟其它程序代码混在一起或在多任务环境下运行时就容易发生异常。

网友D:
我遇到过使用STM32F4的SDIO,用CubeMX配置。用polling模式的时候,出现SD卡写的时候卡死的情况。后来用DMA模式就好了。

网友E:
STM32F746DISCO开发板和官方1.3.0例程基础上使用了FreeRTOS系统,改为DMA传输后还是不稳定。

网友F:
单个任务操作,SD卡读写没有问题。。。

网友G:
多个任务,SD卡和U盘两个任务,优先级别一样,SD卡无法读写,U盘可以读写,调中断级别,调整堆栈大小都没有用。

网友H:
还是多任务,SD卡和U盘两个任务,甚至更多任务,只要把SD卡任务的优先级别调为最高,则SD卡,U盘读写都正常。

网友I:
使用STM32官方SDIO的SD CARD驱动的时候,单任务的时候没有出现错误,使用多任务的时候经常出现问题啊

网友J:
读取文件的时候没有问题,经常点击屏幕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使用STM32F4的SDIO,用CubeMX配置。用polling模式的时候,出现SD卡写的时候卡死的情况。后来用DMA ...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使用STM32官方SDIO的SD CARD驱动的时候,单任务的时候没有出现错误,使用多任务的时候经常出现问题啊 ...

那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