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GPRS通讯的监控系统

楼主(2016-11-21):
硬件固件部分已有眉目,但监控中心需要一个windows上位机编程,应该是CS结构的,用什么软件我也不熟,请各位老大指点明路

网友A:
工具应该很多啊 windows下用VC VB DELPH ...

网友B:
,终端的点一多的话,稳定性要求非常高,而且需要一系列交互的机制,不容易!!

网友C:
反正各种poll

网友D:
用VC吧。
如果点不多,没啥附加功能

网友E:
找个VC使用SOCKET类的服务端程序改改,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F:
如果不懂的话,那就先上手vb吧,这个简单。

网友G:
C#比较好入门,与C也近似,现在也是主流,可以考虑下。

网友H:
可以使用c#设计一个。

网友I:
你要实现的 功能,一般都是串口数据就可以。

网友J:
上位机的话,可以通过c#来实现读写。

网友K:
先上手vb吧,这个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