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问下摁一次键外部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多次

楼主(2016-11-21):
原因是由于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按键还没有拉开,导致再一次进入中断

网友A:
还有可能是机械开关接触和断开过程中,本来就会产生多个脉冲。

网友B:
不要用外部中断做按键输入哦。。。

网友C:
加延时不就好了。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延时不就好了。可以试试看

这个不行,下降沿还是会被执行多次。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在中断里加个延时函数好点

网友E:
进入中断,按键计时清零,系统中断中测试到按键时间不为零,读键值,比较是否大于有效按键时间,有效,设置按键值

网友F:
如果我一直按着这个键不放那你不就一直是死在那里了。

网友G:
外部中断比较快啊。而且这个看MCU的资源的,难道非要用定时器吗?

网友H:
状态机啊,用定时器,不浪费CUP时间。

网友I:
按键可以通过中断来做,也可以用中断查询方式。中断的方式需要使用去抖来做,也可以在中断里通过I/O口的状态来判断。

网友J: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进入中断后先关闭总中断然后判断完了,再开启退出。

网友K:
对于低功耗场合,按键是用来唤醒的,所以必须使用中断,那么可以这么做,进中断后关中断,同时开定时器扫描消抖,获得有效按键。

网友L:
按键上接个电容滤波,然后在软件里面做防抖动处理

网友M:
按一次执行一次才对,要加延时

网友N:
加入去抖程序,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一直按着这个键不放那你不就一直是死在那里了。

做触发中断,超时也要及时跳出去。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进入中断后先关闭总中断然后判断完了,再开启退出。 ...

恩,他们还讨论的是你出去中断了,在按键抬起的时候还是会有触发的可能。

网友P:
一定要用中断,就要外部硬件防抖。

网友:
硬件防抖动电路和内部滤波做好,建议不要用。

网友:
STM32的 外部中断就是个笑话,外部中断更多还是电平触发,然而他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