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反馈

楼主(2016-11-21):
如果一个运放是正反馈输入,那么输出就是vcc吗?

网友A:
不一定。运放可能正方向饱和,也可能负方向饱和。即使正方向饱和,输出也未必能够达到Vcc,可能比Vcc低一些。低多少则要看运放型号和负载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运放可能正方向饱和,也可能负方向饱和。即使正方向饱和,输出也未必能够达到Vcc,可能比Vcc低一些 ...

谢谢解答,我还有一个疑问: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虚短虚断还将成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还有一个疑问: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虚短虚断还将成立吗? ...

“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虚短虚断还将成立吗?”
那要看具体情况,负反馈强还是正反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虚短虚断还将成立吗?”
那要看具体情况,负反馈强还是正反馈强。 ...

感谢您的抽空解答,让我理清了一些。最近看到一些成立一些不成立的电路,搞得一头雾水。

网友B:
输出永远不会达到vcc,要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永远不会达到vcc,要低一些

嗯!谢谢

网友C:
把你的图贴出来,问那些大空话没有一点意义,

网友D:
什么叫"正反馈输入"?今年夏天就说过了,即便是纯种的正反馈,该用还得用虚短虚断。另外,很多人见到正反馈就如临大敌(在振荡器中看到才能心安理得!),实际上正反馈非常常见,和负反馈平分秋色,各占半壁江山,只不过一般人不留意罢了,比如非常重要的自举,就是正反馈。

对。施密特比较器、再生放大器、超再生放大器都是应用正反馈。

网友E:
正反馈负反馈自举,各自各有适用界限,不好随意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虚短虚断还将成立吗?”
那要看具体情况,负反馈强还是正反馈强。 ...

版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输入隔直的情况下,在输入端加一个下拉电阻,运放的偏置电流是否由地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正反馈输入"?今年夏天就说过了,即便是纯种的正反馈,该用还得用虚短虚断。另外,很多人见到正反馈 ...

小子刚刚入门,很多不懂,还望大师理解,在我目前的理解中,虚短虚断都是深度负反馈的结果,正反馈是否适用,便是有了些迷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输入隔直的情况下,在输入端加一个下拉电阻,运放的偏置电流是否由地提供。 ...

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子刚刚入门,很多不懂,还望大师理解,在我目前的理解中,虚短虚断都是深度负反馈的结果,正反馈是否适 ...

正是由于把虚短虚断直接和深度负反馈挂钩,导致夏天讨论张弛振荡器用虚短虚断概念时,H大师看到后差点把鼻子气歪了,说你这个是用运放理想模型零任子了。。。由于简明求解结果和他那个啰嗦的求解结果一样,只能干气没有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正是由于把虚短虚断直接和深度负反馈挂钩,导致夏天讨论张弛振荡器用虚短虚断概念时,H大师看到后差点把 ...

胡说八道!

网友F:
to LZ:

注意,运放是差分输入。判断由运放构成的电路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必须看其输出至其差分输入

通常而言,只能是正负反馈两种情况之一。所谓的“正负反馈同时存在”,那是按“单端输入”考虑,严格来说没有意义!

网友F:
如果是按(运放)“单端输入”考虑,则必须采用叠加原理将所谓的“正负反馈”叠加,看看到底是哪个更强。而这就是前面老张所说的:

那要看具体情况,负反馈强还是正反馈强。

网友F:
强调一点:

由运放所构成的电路中所谓的虚短,必须在负反馈前提下才成立。这里所谓的负反馈就是反馈至运放差分输入端所呈现出的反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子刚刚入门,很多不懂,还望大师理解,在我目前的理解中,虚短虚断都是深度负反馈的结果,正反馈是否适 ...

“反馈”,叫大家们用烂了。

“两虚”,只不过是一个简化分析计算的方法。它不是定理定律,只是一种应用“技巧”。

这个技巧,不可以到处推广。先辈们高度总结了“强负反馈运放“电路的这个两虚特点,反过来再将两虚运用到强负反馈运放电路的分析和计算中。

也就是说,除非是(强)负反馈电路,其它场合楼主就先不要套用两虚概念了。至于非强非负电路,只能日后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胡说八道!
有人质疑您。楼主可以看看史密特丶V-I丶加減法电路丶单吻太丶双穏态丶無穩態。因此,正反饋可 ...
楼主可以看看史密特丶V-I丶加減法电路丶单吻太双穏态丶無穩態。因此,正反饋可以是正反器的S,负反饋是R。因此也可以按照模电方式的虛短

瞎扯!

网友D:
老5是当冰的,模电是电子爱好者水平,但正是由于看书少,头脑反而没有枷锁桎梏,看书多的反而没什么考虑。有的运放书确实说要用两虚,有两个条件,一是T>>1.二是负反馈,而且要stable。于是不管3721,就记住负反馈了,而且人家这个负或正反馈,还是用肉眼看出来的,接到-就是负反馈,接到+端就是正反馈?有没有反馈,是正还是负反馈,反馈是否合适,靠的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网友D:
老5给的判据,比那个正负反馈判据靠谱多了,不知是误打误撞蒙的,还是总结出来的。
有人要说了,正反馈不一定是饱和么?
就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馈”,叫大家们用烂了。

“两虚”,只不过是一个简化分析计算的方法。它不是定理定律,只是一种应用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明显的x大是概念清楚的。
1:輸出沒飽和,当用模电方式,运放以虛短虛断进行分析,比如,V-I丶加減法丶 ...

有意思的方法,小子记住了!谢谢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强调一点:

由运放所构成的电路中所谓的虚短,必须在负反馈前提下才成立。这里所谓的负反馈就是反馈至运放 ...

深度负反馈才成立,二个差分误差就是CMRR倒数,相对误差。(针对跟随器而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深度负反馈才成立,二个差分误差就是CMRR倒数,相对误差。(针对跟随器而言). ...

运放电路构成的负反馈必然是深度负反馈,这由运放的高开环增益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电路构成的负反馈必然是深度负反馈,这由运放的高开环增益决定的。
...

推出这个结论的公式,我记得除了开环增益还有反馈系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推出这个结论的公式,我记得除了开环增益还有反馈系数。

按通常的反馈系数,其乘上运放的开环增益就够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通常的反馈系数,其乘上运放的开环增益就够大的了。

这个通常不靠谱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通常不靠谱啊

通常的不靠谱,那么什么是靠谱的呢?

建议自己去查一下运放(通常)的开环增益数量级,并且去了解一下常规反馈系数的数量级。

网友F:
使用运放就是利用了其非常大的开环增益,在常规的反馈系数下可以得到极深的负反馈。由此,可以得到几乎与运放无关,仅由外围无源器件所确定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