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USB3014怎么设置超高速(super speed)工作方式?

楼主(2016-11-21):
下载的是cypress官网上的slavefifosync固件例子,可是在USB control center里面识别出来的是USB2.0的工作方式,是固件里面有问题需要更改吗?检查固件程序里面确实设置的是USB3.0的连接方式,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个不太懂,帮顶下

楼主:
有没有大神会的,惆怅好多天了

网友B:
你的驱动似乎装的不对,截图显示的是你把固件下载到板子后的吗?

网友C(2017-03-13):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