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3200 wifi传输数据问题

楼主(2016-11-21):
大神们,求教一个问题:

我想通过wifi进行数据的传输,把cc3200-launchpad作为station模式,然后和笔记本都连入同一个AP,然后我想通过3200把已有的数据传到笔记本上,应该怎么操作呢???

感谢!!!!

网友A:
有很多方法。如果只是看到数据,可以用网络抓包工具,局域网内的数据都能抓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方法。如果只是看到数据,可以用网络抓包工具,局域网内的数据都能抓取到 ...

您好,不知道为什么用笔记本总是连不到板子上,是不是要一直监听板子的端口?这一步用什么能实现?  刚接触这一块,不太懂,麻烦您解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不知道为什么用笔记本总是连不到板子上,是不是要一直监听板子的端口?这一步用什么能实现?  刚接 ...

你的cc3200和笔记本之间用的什么通讯方式?一般可以在笔记本上运行一个tcp服务器的软件,然后cc3200向这个服务器发送数据
或者在笔记本建立一个网站,cc3200作为客户端来交互,反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