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用51单片机对4个外部脉冲进行计数??

楼主(2016-11-21):
   已用到一个步进电机的输出和与电脑的串口通讯,现需要对4脉冲进行计数。。。能否大神们给些提示??
   (本人学生,希望可以讲解细一点)还有,有没有比较全的51单片机教学视频推荐??

网友A:
你脉冲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硬件计数:标准51本身做不到,增强51看外设;
软件计数,可以用中断,IO之类的做,性能看芯片和代码

网友C:
如果是脉冲宽度几百微秒以上的,定时器判断高低电平,然后计数。
对于快速的MCU,几十微秒也许可以计数,不过4路,有些累。

网友D:
跟频率有关,频率太快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频率有关,频率太快肯定不行

频率是较慢的,我想的是用外加计数器然后单片机定时采样。但感觉这样的效率不是很高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频率是较慢的,我想的是用外加计数器然后单片机定时采样。但感觉这样的效率不是很高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 ...

频率不高的,MCU内部的定时器也可以实现

网友E:
片内就有计数模式啊..不过只有一路,换 stm32吧.
真被群里的人说对了,不用的时候不学, 用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做.
你说的慢不一定是慢,不过外加一个计数器,说明还是用了不少功夫的.当然不能定时刷新,至于你想学的,肯定没有视频专门讲这个...

网友F:
用个有4路中断的51试试,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