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枚举size

楼主(2016-11-21):
一般驱动是先读前几个字节确认长度,而win是先读0xff长度,bushound只显示驱动读到的

楼主:
当host真随便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软件抓的数据? 看起来不像是Bus Hound

网友B(2016-12-30):
完全符合标准,不同系统的USB主机协议栈,枚举的过程不同,甚至有硬件通过这个来判断是什么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软件抓的数据? 看起来不像是Bus Hound

我 stm32 通过串口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