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CortexM7 内核怪兽级144NUCLEO板评测

楼主(2016-11-21):
        今天的主角是STM32F767 144 脚怪兽级芯片,为啥称为怪兽级,下面来见识芯片的庐山真面目;
        第一、之所以称为怪兽级原因如下:
        怪兽级理由1、芯片大小和管脚数:
               STM32F767 NUCLEO 板载144脚芯片,但看大小就知道该芯片有多霸气,大小和一个硬币差多大,和原来64脚的NUCLEO板子相比,大概为2倍大小;管脚越多意味着能驱动的外设更多,板子的应用也更加灵活;

       怪兽级理由二: 强悍的内部资源:
                    1、主屏率最高为216MHZ,   带I-cache and D-cache分别为16 Kbytes ;
                    2、 2 Mbytes 可以编程的FLASH;
                    3、包括IIC\SPI\QSPI\IIS\USART等众多的常用的接口;
                    3、高速USB OTG接口,Chrom-ART 图形加速;LCD接口等等;
       以上的强大的内存和外设足够证明该芯片的强悍;从STM23F7 CUBEMX中可以看见,该芯片的强悍的外部资源;

              第二、STM32F7 NUCLEO 板载资源解析:
                    和以往的NCULEO 板一样,STM32F767 的板载分为2部分,下载调试板(STLINK )和主控MCU取,主控MCU区将可以用的MCU IO 口全部引出,方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试验,与以往NUCLEO不同的是,144脚NUCLEO板载网口,也就是说STM32F7的网络方面也是不可小觑的一部分。
                   由于NUCLEO 板子本来就属于精炼强大型,所以板载资源主要以STM32F767 为主角,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怎么快速的上手这块NUCLEO;

          第三、STM32F7 功能上手:
              1、所需工具:
                                STM32F7CbueMX(STM32 HAL 库开发必备工具)
                                MDK V5.22(为啥要用V5.22,因为V5.22是KEIL 公司刚刚发布的,其编译功能更加强大);
                                USB线和一台PC;
             2、驱动和软件安装:
                               驱动程序:【STM32 ST-LINK Utility v3.9.0】en.stsw-link004,安装此程序过程中会安装STLINK 驱动;
                              STM32CUBEMX: 该软件是基于java开发的因此在安装之前需要安装jdk-8u101-windows-i586(JAVA环境)
                  然后配置JAVA环境变量,具体配置: 计算机--属性--高级环境变量配置(系统),添加如下语句:(JAVA_HOME 需要新建)
                                 JAVA_HOME=安装路径
                                  Path=安装路径\bin
                 然后在cmd 中验证是否成功,java -version 即可(出现版本号就表示安装成功)
                   安装完后就可以安装STM32CUBEMX 软件,一路NEXT下去就可以搞定,这个人人都会;

            3、STM32CUBEMX 使用:
             打开软件, File-Project-Board Select选择STM32F767ZI  NUCLEO 板子即可;出现如下界面;

              然后选择生成的工程类型,我选择的是MDK的,这个根据个人需求进行选择;

试验证明MDK 中的V6.6 对于目前的HJAL库还是存在问题的;

今天回来了,反正论坛有点卡;
首先肯定是串口调通,直接配置串口3也就是STLINK 的虚拟串口;
然后就是生产代码:
static void MX_USART3_UART_Init(void)
{

  huart3.Instance = USART3;
  huart3.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3.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3.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3.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3.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3.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3.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3.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3.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int8_t temp[1]={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3,temp,1,2);
                return ch;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STM32F7 NUCLEO Start\r\n");
                HAL_Delay(500);

  }
  /* USER CODE END 3 */

}
然后就可以正常打印了;

coreMark 移植:

打印结果:

网友:
016年2月2日——横跨多重电子应用领域、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供应商意法半导体(ST)推出新款的STM32F767/769微控制器(MCU),内置功能丰富的存储器、图形处理器和通信外设,让ARM® Cortex®-M7处理器的强大性能和高能效拓展至更广泛的应用产品,例如便携或穿戴式消费电子产品、智能楼宇和工业控制器、智能家电、个人医疗设备、保健点医疗设备。

网友:
阵容强大的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最新产品基于内置双精度浮点单元且支持DSP指令的216MHz/462DMIPS/1082 EEMBC® CoreMark® Cortex-M7内核,集成容量最高2MB的双区闪存、图形处理性能强大的Chrom-ART加速器、硬件JPEG加速器、TFT-LCD显示控制器和MIPI®-DSI[  注:仅STM32F769/STM32F779有]主控制器,特别有助于简化高性能控制和用户界面的设计。

丰富的片上资源让图形应用能够受益远超其它微控制器的图形丰富和呈现功能,以及强大的音频功能,包括I2S接口、串行音频接口(SAI,Serial Audio Interface)、音频PLL和用于连接数字麦克风或外部Sigma-Delta模数转换器的用于Sigma-Delta调制器的数字滤波器(DFSDM,Digital Filter for Sigma-Delta Modulators)。

STM32F767/769集成512KB的RAM以及16KB的大容量数据和指令缓存,同时灵活存储控制器(FMC,Flexible Memory Controller)和四线SPI接口可简化片外存储容量扩展,使应用软件代码量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此外,片上闪存准许读写同步操作,即使在同步更新软件时也继续运行,实现无缝应用。

STM32F767/769拓展了STM32F7系列的性能潜力,为注重数据安全的应用提供加密/hash引擎(STM32F777/779产品)。新产品的图形处理和存储功能与STM32F469/479 Cortex-M4相同,为用户升级到Cortex-M7微控制器提供一条捷径。相关开发生态系统帮助开发人员为人机界面等应用取得高图形处理性能。

STM32F767/769微控制器目前已经提供测试样片,预计将于2016年5月投入量产。

网友A:
USB。。。。似乎不是高速。ST的高速USB好像都需要外挂PHY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