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技巧

楼主(2016-11-21):
所谓铺铜,就是将PCB上闲置的空间作为基准面,然后用固体铜填。敷铜的意义在于,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还有,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如果PCB的地较多,有SGND、AGND、GND,等等,就要根据PCB板面位置的不同,分别以最主要的“地”作为基准参考来独立覆铜,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来敷铜自不多言。同时在覆铜之前,首先加粗相应的电源连线:5.0V、3.3V等等。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多个不同形状的多变形结构。

网友A:
大面积覆铜好还是网格覆铜好,不好一概而论。为什么呢?大面积覆铜,如果过波峰焊时,板子就可能会翘起来,甚至会起泡。

楼主:
覆铜需要处理好几个问题:一是不同地的单点连接,做法是通过0欧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电感连接;二是晶振附近的覆铜,电路中的晶振为一高频发射源,做法是在环绕晶振敷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三是孤岛(死区)问题,如果觉得很大,那就定义个地过孔添加进去也费不了多大的事。

楼主:
网格的散热性要好些。

网友A:
通常是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多用网格,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完整的铺铜。

楼主:
大面积敷铜,具备了加大电流和屏蔽双重作用,单纯的网格敷铜主要还是屏蔽作用,加大电流的作用被降低了.加网格的目的未必是为了美观,而是可以防止和缓解铜箔粘胶焊接的时候产生的气体使铜箔起泡.所以,就是大面积敷铜,也要注意开几个槽,缓解铜箔起泡。

网友A:
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覆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地引脚,这样的效果很不好。当然如果选用的是网格覆铜,这些地连线就有些影响美观,如果是细心人就删除吧。

网友A:
形地线,可以有屏蔽作用,也可以形成对辐射信号的接收.类似于环形天线.所以,充电器既有大电流又有小信号检测,所以,还是采用“树型地线为好。

楼主:
一般的充电控制IC还是自己成为地线回路再与大电流地回路连接为好,减少大电流回路的铜箔压降对小信号的干扰。

网友A:
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空旷区域,不要敷铜。因为你很难做到让这个敷铜“良好接地”。

楼主:
一块PCB,不管有多少种电源,建议采用电源分割技术,并且只使用一个电源层。因为电源与地一样,也是“参考平面”,电源与地的“良好接地”是通过大量的滤波电容实现的,没有滤波电容的地方,就没有“接地”。

网友B:
设备内部的金属,例如金属散热器、金属加固条等,一定要实现“良好接地”。

网友C:
三端稳压器的散热金属块,一定要良好接地

网友B:
晶振附近的接地隔离带,一定要良好接地。

网友C:
在高频情况下,印刷电路板上的布线的分布电容会起作用,当长度大于噪声频率相应波长的1/20 时,就会产生天线效应,噪声就会通过布线向外发射,如果在PCB 中存在不良接地的敷铜话,敷铜就成了传播噪音的工具,因此,在高频电路中,千万不要认为,把地线的某个地方接了地,这就是“地线”,一定要以小于λ/20 的间距,在布线上打过孔,与多层板的地平面“良好接地”。如果把敷铜处理恰当了,敷铜不仅具有加大电流,还起了屏蔽干扰的双重作用。

网友B:
出于让PCB 焊接时尽可能不变形的目的,大部分PCB 生产厂家会要求PCB 设计者在PCB 的空旷区域填充铜皮或者网格状的地线。但是我们的工程师对这个“填充”不敢轻易使用,也许是因为在PCB 调试中,曾经吃过“苦头”,也可能是专家们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究竟敷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本文用实测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

网友C:
在高频情况下,印刷电路板上的布线的分布电容会起作用,当长度大于噪声频率相应波长的1/20 时,就会产生天线效应,噪声就会通过布线向外发射。

网友B:
PCB 上的敷铜,如果接地问题处理好了,肯定是“利大于弊”,它能减少信号线的回流面积,减小信号对外的电磁干扰。

网友D:
这个是最主要的——敷铜的意义在于,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E:
这个还需要根据布线密度的进行设计的

楼主:
铺铜很重要的

网友F:
覆铜的话,也不能大面积的进行,要合适,不然影响焊接

网友F:
大面积的覆地铜,特别是影响接地管脚的焊接的

网友G:
关于注意事项的,楼上几位都说的很清楚的额

网友G:
关键是在做PCB设计的时候,一般选择覆铜的对象都是GND的,不同的GND覆铜区域要分开的

网友H:
这个在设计覆铜的时候可以选择网格状覆铜的

网友I:
楼上各位说的都很不错的,参考的

网友J:
楼上各位讨论的都蛮好的,这些注意细节的性的问题都提到了

网友C:
好多的工程师不用铺了

楼主:
这个很重要

网友K:
引用 楼主:
覆铜需要处理好几个问题:一是不同地的单点连接,做法是通过0欧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电感连接;二是晶振附近的 ...

这几个问题总结的好,值得注意

网友L:
铜还是铺了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