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 串口映射到PC5/PC6接收不进中断

楼主(2016-11-22):
卡在这里好多个晚上了。。。程序配置应该没问题,因为TX口发出的数据很正常。示波器看了RX口,有波形,但程序死活不进串口中断。在论坛看到有类似的问题,说的是STM8S103,串口映射到PD5/PD6,正好也是AD通道,于是在程序要把AD的施密特触发器打开,坑。。。那我看了下我的片子,PC5/PC6同时也是SPI和TIM2的复用口。可是我试了几个操作,还是不行啊。求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已将RX/TX短接,示波器看到波形,也就是之前说的发送没问题(在之前的工作中,外围设备已完全正确收到CPU发送的指令),发送采用的是查询发送模式。
短接后仍无法进入接收中断。且别的几个中断均能正常进入。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端口复用功能配置、串口时钟、总中断、串口配置应该都没问题。
部分代码如下: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DeInit(USART1);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 ENABLE);         //开时钟
   SYSCFG_REMAPDeInit();
   SYSCFG_REMAPPinConfig(REMAP_Pin_USART1TxRxPortC,ENABLE);    //复用PC5,PC6为串口
   USART_Init(USART1, (uint32_t)96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 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GPIO_Init(TXD_GPIO_PORT, TXD_GPIO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高速推挽输出
   GPIO_Init(RXD_GPIO_PORT, RXD_GPIO_PIN, GPIO_Mode_In_PU_No_I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接收中断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RTC_CSSLSE_IRQHandler},        /* irq4 - RTC/ CSS on LSE interrupt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EXTI0_IRQHandler},                        /* irq8 - External IT PIN0 interrupt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ART1_RX_TIM5_CC_IRQHandler}, /* irq28 */
};

楼主:
怎么没人呢,求大神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如何映射的代码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映射的代码有吗

SYSCFG_REMAPDeInit();
        SYSCFG_REMAPPinConfig(REMAP_Pin_USART1TxRxPortC,ENABLE);   //映射到PC5/PC6

网友B:
检查下总中断开了没有  enableInterrupts(); 波特率配置是否正确;中断矢量编号是否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总中断开了没有  enableInterrupts(); 波特率配置是否正确;中断矢量编号是否对了。

...

这些都没有问题

网友C:
波特率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配置是否正确

没问题的,串口发送一切正常,外围设备已接收到正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