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RV8825无输出

楼主(2016-11-22):
我的8825上电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通过STM32控制的,
控制程序如下:
SLEEP引脚拉高,
        PBout(5)=1;
        PBout(6)=1;
        delay_us(2);
        //DRV8825_ENBL();
        PAout(8)=0;
        delay_us(2);

        //DRV8825_DIR();
        PAout(15)=1;
        //DRV8825_DECAY();
        PBout(3)=0;
        //DRV8825_MODE();
        PBout(12)=1;PBout(13)=1;PBout(14)=1;
        delay_us(2);
        PWM_Init(Dcf.Speed,0);

网友A:
PAout(8)=0;
stm32中有这样的指令吗?原型是什么了?

网友B:
具体的引脚控制信号是怎么样的, 还无法判断.
这是个带细分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智能型芯片. 由于细分驱动是基于电流正弦波方式的 PWM 控制. 在没有连接电机的条件下, 采样不到电流就无法得到比较直观的 PWM 波形.
如果担心测试损坏板子, 可以先上低压小电流, 把电机连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