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P3 PWM捕获使用TIM1为什么只有CH1可以用

楼主(2016-11-22):
各位好,最近在做PWM捕获的程序,但是做到现在发现只有TIM1 的ch1可以捕获,其他路有获取不到,下面是小弟的源程序,请大神帮忙看看
TIM初始化
void TIME1_INIT_1(void)
{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5, TIM1_COUNTERMODE_UP, PWM_FERQ-1, 0);
   TIM1_ICInit( 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1_ICPSC_DIV8, 0x0);
   TIM1_ITConfig( TIM1_IT_CC1 , ENABLE);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TIM1_Cmd(ENABLE);
}
void TIME1_INIT_2(void)
{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5, TIM1_COUNTERMODE_UP, PWM_FERQ-1, 0);
   TIM1_ICInit( TIM1_CHANNEL_2,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1_ICPSC_DIV8, 0x0);
   TIM1_ITConfig( TIM1_IT_CC2 , ENABLE);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2);
   TIM1_Cmd(ENABLE);
}
void TIME1_INIT_3(void)
{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5, TIM1_COUNTERMODE_UP, PWM_FERQ-1, 0);
   TIM1_ICInit( TIM1_CHANNEL_3,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1_ICPSC_DIV8, 0x0);
   TIM1_ITConfig( TIM1_IT_CC3 , ENABLE);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3);
   TIM1_Cmd(ENABLE);
}
void TIME1_INIT_4(void)
{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5, TIM1_COUNTERMODE_UP, PWM_FERQ-1, 0);
   TIM1_ICInit( TIM1_CHANNEL_4,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1_ICPSC_DIV8, 0x0);
   TIM1_ITConfig( TIM1_IT_CC4 , ENABLE);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4);
   TIM1_Cmd(ENABLE);
}

IO初始化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7,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4,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3,GPIO_MODE_IN_FL_NO_IT);

中断函数

        if(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1))
        {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1);
        IC1Value=TIM1_GetCapture1();
        i++;
        if(i==0xff)
        i=0;
        }
        if(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2))
        {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2);
        IC2Value=TIM1_GetCapture2();
        i++;
        if(i==0xff)
        i=0;
        }
                if(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3))
        {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3);
        IC3Value=TIM1_GetCapture3();
        i++;
        if(i==0xff)
        i=0;
        }
                if(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4))
        {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3);
        IC4Value=TIM1_GetCapture4();
        i++;
        if(i==0xff)
        i=0;
        }

在使用上面函数是只有在初始化TIME1_INIT_1()也就是CH1才能捕获到PWM波形,其他都不行。

楼主:
有用过的吗?帮忙看看

网友A:
那你把其它几路关掉,只用通道2试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其它几路关掉,只用通道2试下,是否可以

每次测试单个通道来测试,可以,就用单路测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