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接收和发送数据有时不一致

楼主(2016-11-22):
总体程序思路是,用FOR循环,接收来自串口助手发过来的14字节数据,然后再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FOR循环发送给串口助手,但是在调试中发现一开始发送的两次数据都正常,第三次数据就有点错乱了;串口发送程序思考了半天没想出各所以然来,单个字节测试,串口发送接收正常,但是两个字节以上就不正常了,还望各位指教

网友A:
汗,看到一样的帖子。已在另一个帖子回复

网友B:
注意程序流程,必须发完一个字节才能压入下一个字节,需检查相应标志。

网友C:
要么用中断,要么用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用中断,要么用查询。

我用查询主要是等待中断完成,这个会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