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版主,485屏蔽线线接电源地还是大地问题请教。

楼主(2016-11-22):
如图电脑手拉手连接N台485设备。
查了很多资料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请问
1、单点接地是什么意思,接的是电源地还是大地?
2、两点接地是什么意思,接的是电源地还是大地?
3、什么情况下需要接电源地,什么情况需要大地?
4、如果接电源地,是不是总线上的N台设备的电源地都要连接在一起?

网友A:
感觉这个接地的地和屏蔽线的接地应该不是一个概念.
现在常规的485通信一般是4根线:VDD,A,B,GND, 单点接地应该是指的将GND只在一个点上接到DC电源的GND上,同时VDD也是在这个相同位置接到DC电源上.其他的485芯片的VDD和GND通过485总线连接到这个接入DC电源的点.
2点接地应该和多点接地是相同的概念,是每一颗485芯片都有自己的DC电源供电,有自己的VDD和GND,但是这些VDD和 GND 又通过485总线连接起来.

屏蔽线的地一般如果屏蔽线在机器外壳内部走,这个地接到DC电源的GND比较好.
如果屏蔽线在机器外壳外,接到大地上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接地的地和屏蔽线的接地应该不是一个概念.
现在常规的485通信一般是4根线:VDD,A,B,GND, 单点接地应 ...

你好 我的每个485设备都有单独的供电,是不是都要把他们VDD GND 手拉手连在一起?

另外如果我是两根线 一个屏蔽线,屏蔽线都接大地?还是各个模块的GND?

网友A:
如果每个485都是单独供电的话,VDD可以不用连起来,但是GND需要连起来。

屏蔽线如果接GND,可以和每一颗485的GND连接。
屏蔽线如果接大地,只需要一个点接大地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屏蔽线接了大地,就不要和GND连接了,要不然可能会烧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个485都是单独供电的话,VDD可以不用连起来,但是GND需要连起来。

屏蔽线如果接GND,可以和每一颗485 ...

你的意思是几百米之内的所有485的GND都需要用屏蔽连在一起?
如果接大地也是屏蔽连在一起两端接大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几百米之内的所有485的GND都需要用屏蔽连在一起?
如果接大地也是屏蔽连在一起两端接大地? ...

屏蔽线和GND是2个概念.
GND是提供给485芯片的,它一个是VDD的回路,另外一个是A和B的基准,如果你想通信正常而不出问题,那么所有的485需要有相同GND基准.

而屏蔽线是用来抗干扰用的,如果你的485通信没有问题的话,完全可以省略屏蔽线.

05年给一家国外客户开发中央空调的项目是,我们的485就是没有使用屏蔽线的,一个485网络带10台机器,最远2端100米,不用屏蔽线没有遇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和GND是2个概念.
GND是提供给485芯片的,它一个是VDD的回路,另外一个是A和B的基准,如果你想通信正常 ...

几百米的GND连在一起,地线有阻抗,应该还有电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和GND是2个概念.
GND是提供给485芯片的,它一个是VDD的回路,另外一个是A和B的基准,如果你想通信正常 ...

如果用了屏蔽线是不是屏蔽线必须接大地?  需要连在一起接大地?还是可以一节个节点一个节点接地?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建议楼主先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翻翻关于485的老帖,先建立概念,别照猫画虎。

网友C:
其实485通信只接AB线也能传输(不共地的情况),本身走的就是AB线差分信号。但为了稳定可靠,抗干扰强可以将屏蔽层接大地,电源和电源地单独接线(不让屏蔽层走电流)。所有的485设备电源地可以接到一起,这样就形成多点接地。你要是用 光耦隔离,最终在通过同一个中断接地那就是单点接地了。各有各的好处,实际应用还得看实际效果。一般都问题不大,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485通信只接AB线也能传输(不共地的情况),本身走的就是AB线差分信号。但为了稳定可靠,抗干扰强可以 ...

我现在就是2根线还没出现问题,怕后面出现问题不好查,因为手拉手串联所以电缆是一节一节的,请问是不是每一节的屏蔽线都接每个设备的大地,还是把每一节屏蔽线连起来到最后一个设备接地? 另外,我的设备485是单独供电的,是不是把所有设备的地连起来?还是把每一节地线连接起来接到最后一个设备接在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建议楼主先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翻翻关于485的老帖,先建立概念,别照猫画虎。 ...

版主,我查询了通信专栏的485相关,疑惑还是未解,我现在就是2根线还没出现问题,怕后面出现问题不好查,因为手拉手串联所以电缆是一节一节的,请问是不是每一节的屏蔽线都接每个设备的大地,还是把每一节屏蔽线连起来到最后一个设备接地? 另外,我的设备485是单独供电的,是不是把所有设备的地连起来?还是把每一节地线连接起来到最后一个设备接在电源地?直接第一个设备和最后一个设备地?麻烦你在百忙之中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建议楼主先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翻翻关于485的老帖,先建立概念,别照猫画虎。 ...

另外,如果共地,除了AB加放电管防雷保护,地线也要放电管防雷保护?设备是俘地,没有和大地相机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建议楼主先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翻翻关于485的老帖,先建立概念,别照猫画虎。 ...

版主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看了很多帖子都有单端接地,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要是我就接地,而不是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建议楼主先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翻翻关于485的老帖,先建立概念,别照猫画虎。 ...

如果只是MCU和485通信和地隔离,485没有单独给电源,此时地能连接一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查询了通信专栏的485相关,疑惑还是未解,我现在就是2根线还没出现问题,怕后面出现问题不好查, ...

你如果把相关老帖都看明白了就不会这么问。485节点多时,最好互联参考地,但也不尽然,有些情况就不能这么做。在485中还有个保护地,一般屏蔽层要接保护地,保护地有每点接大地法,也有单点接大地法,要根据现场情况和成本综合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如果共地,除了AB加放电管防雷保护,地线也要放电管防雷保护?设备是俘地,没有和大地相机连。 ...

你还是没弄明白什么是“参考地”,什么是“保护地”。在浮地系统中,防一般的过压保护是基于参考地,而防雷击和强电磁感应则必须基于保护地,保护地必然接大地,所以电路是截然不同的,关键还是要弄清楚各个“地”的含义和作用,照猫画虎是做不出好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MCU和485通信和地隔离,485没有单独给电源,此时地能连接一起吗? ...

“MCU和485通信和地隔离”——何意?如果是说MCU与485隔离了电源却共用,那隔离毫无意义,纯属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和485通信和地隔离”——何意?如果是说MCU与485隔离了电源却共用,那隔离毫无意义,纯属画蛇添足。 ...

版主你好,系统输入12伏,一个隔离电源输出3.3给单片机供电,再从12伏稳压一个5伏给485芯片供电,还从12伏稳压了一些电源给其他芯片供电。相当于单片机和485不共地,485和其他芯片供地。总线上接着N台相同设备,可以把这些485的地连起来消除共模?这样连接对设备上的其他芯片还有影响?毕竟也有线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把相关老帖都看明白了就不会这么问。485节点多时,最好互联参考地,但也不尽然,有些情况就不能这 ...

版主,相当于我可以把每个节点的屏蔽线接大地?那什么情况下连在一起单点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把相关老帖都看明白了就不会这么问。485节点多时,最好互联参考地,但也不尽然,有些情况就不能这 ...

老帖翻到150几页,下了一些你放的资料,看的更糊涂,感觉没有统一的说法。 1.参考地就是我们直流电源地? 2.保护地就是经过处理的接入大地系统?3.还有一个就是大地? 4.首先485必须要把参考地连在一起,没有隔离参考地还需要连接?连接了对设备上其他芯片有没有影响?5.所说的485隔离是给485一个单独的电源?电源不给其他芯片供电?6.您所说的L型连接到底是个怎么连接?7.有的连接参考地时候对地还加了一个100欧电阻 ?版主有时间的时候解释一下疑惑。谢谢。我有点强迫症。.^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建议楼主先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翻翻关于485的老帖,先建立概念,别照猫画虎。 ...

版主,市场上买的485防雷模块可以串联在总线上吗?就是隔100米串连一组防雷模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相当于我可以把每个节点的屏蔽线接大地?那什么情况下连在一起单点接大地? ...

接大地可是要付出成本的,能保证实施么?单点或少数点接就是为了省钱,但接点的选择就有讲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帖翻到150几页,下了一些你放的资料,看的更糊涂,感觉没有统一的说法。 1.参考地就是我们直流电源地? ...

参考地就是485电平的参考基准,即485电源的地,可不能泛泛讲是直流电源的地,别忘了还有个“系统地”的概念。保护地当然要接大地,否则不会有保护作用。参考地的互联是为了降低共模电压,因为浮空的话,各接点的参考地电位未必相同。从你提出的问题看,你的基本概念还很欠缺,不要指望一口吃成胖子,好好画出图来更易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市场上买的485防雷模块可以串联在总线上吗?就是隔100米串连一组防雷模块。谢谢 ...

未必需要,是否需要得先进行工作现场分析。

网友E: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F:
1、单点接地是什么意思,接的是电源地还是大地?     单点接地是屏蔽层只选一个接地点,其它节点不再进行屏蔽层拉地,有条件就作大地 接下,  没有条件就用 GND 接下, 考虑直流的GND  ,485的通信线一盘是 RVVS 带屏蔽层的双绞线。 接的是屏蔽网。

2、两点接地是什么意思,接的是电源地还是大地?
通信线的屏蔽层,接设备双方的大地,

3、什么情况下需要接电源地,什么情况需要大地?
有条件优先考虑大地,  电源地能吸收的能量级比较有限, 应用于抗干扰还行, 防雷就不行了,还会导致整个系统完蛋。

4、如果接电源地,是不是总线上的N台设备的电源地都要连接在一起?
理论上来说,设备的地都要接一起消除/减少电位uda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单点接地是什么意思,接的是电源地还是大地?     单点接地是屏蔽层只选一个接地点,其它节点不再进行屏 ...

谢谢

网友F:
4、如果接电源地,是不是总线上的N台设备的电源地都要连接在一起?
理论上来说,设备的地都要接一起消除/减少电位uda

   影响中又有一说法是,设备地还是GND 不要接一起,距离大时,引起电位差过大,~~~~ 反正看看防雷规范有没提到把,

  防雷围绕着一个等电位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2根线还没出现问题,怕后面出现问题不好查,因为手拉手串联所以电缆是一节一节的,请问是不是 ...

一节一节的话就直接接当前节的485电源地就行,我接过四五十米的485通信线,就用网线接的,通信稳定没问题。另外出现问题你的设备也有相应通信地址,哪个出问题一看不就找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节一节的话就直接接当前节的485电源地就行,我接过四五十米的485通信线,就用网线接的,通信稳定没问题 ...

可能 会导致整个通信链路不可用。。。。。。。。。。。。。信号已经让故障节点拉低

网友G: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不知道楼主整明白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接地的地和屏蔽线的接地应该不是一个概念.
现在常规的485通信一般是4根线:VDD,A,B,GND, 单点接地应 ...

你好,还是有一点疑惑,你可以根据我的这个图,给我解释下吗,谢谢了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整明白没有,我越查看资料,越模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好,还是有一点疑惑,你可以根据我的这个图,给我解释下吗,谢谢了

1, 开关电源1的0V是否和9连接,这个要看PLC内部的设计。
2, 如果9接入到PLC内部的GND,然后1,2,3不连接各自485设备内部的GND。这时485网络就是通过9单点接地。
3, 不要随意的将1和5,2和6,3和7连接,9-1-2-3是485网络的参考地,需要至少一个位置接到485网络电源的GND上。如果将1和5连接,在不同的开关电源结构下,很有可能直接烧掉485网络。
4, 事实上,你的这个图中,485网络的参考地和屏蔽合在一起了。还有一种接法,是使用3芯的屏蔽线,3芯接A,B,GND,屏蔽层接机壳/PE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好,还是有一点疑惑,你可以根据我的这个图,给我解释下吗,谢谢了

看看 我的哪些回复把,

  接地,关键是起, 能量吸收的作用, 还有就是减少电位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 开关电源1的0V是否和9连接,这个要看PLC内部的设计。
2, 如果9接入到PLC内部的GND,然后1,2,3不连 ...

我的这个图中的确是屏蔽线当作信号地使用了,现在就把它当作信号地使用:
1、所谓的双端接地其实是不是就是多端接地,目的就是将各个通讯设备的GND连接起来,达到等电势体的作用?
2、我所画的图中PLC和485设备是两个不同的电源,我9接入了PLC,1,2,3不接485设备,为单点接地;9,1,2,3都接入对应设备是不是就是双端接地了?这两种哪个效果更好?
3、图中第三个情况是我现场的实际情况,即9,1,2,3都接了通讯设备,同时1,2,3也通过接地端子排接入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保护地PE端,但是目前运行了两个月都正常的,就是有时候会有个别设备会延迟运行,不清楚是不是通讯屏蔽线这样接干扰的引起的,没办法确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排查这个问题,虽然客户没提出要求,但是我想找到原因,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单点接地是什么意思,接的是电源地还是大地?     单点接地是屏蔽层只选一个接地点,其它节点不再进行屏 ...

1,针对屏蔽层,485通讯有3线(2根通讯线1根屏蔽层)和4线(2根通讯线,1根信号地线,一根屏蔽线)的,那按你所说的就是屏蔽层就是接大地的了,但是我可以将屏蔽层当作信号地使用,这样能够抗干扰吗?和接大地相比哪个抗干扰效果更好?
2、如果是4线的通讯线,那信号地线如果和屏蔽线接触了,并且接入了大地,那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3、我这现场是3根线,这个屏蔽线接了信号地的同时接了大地,但是设备能正常工作哦,有些时候有点异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我无法确定,因为不影响使用,所以我想弄清楚,谢谢大师耐心接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针对屏蔽层,485通讯有3线(2根通讯线1根屏蔽层)和4线(2根通讯线,1根信号地线,一根屏蔽线)的,那 ...

1,针对屏蔽层,485通讯有3线(2根通讯线1根屏蔽层)和4线(2根通讯线,1根信号地线,一根屏蔽线)的,那按你所说的就是屏蔽层就是接大地的了,但是我可以将屏蔽层当作信号地使用,这样能够抗干扰吗?和接大地相比哪个抗干扰效果更好?
//  前面回复过了,   可以用,但是违规, 如果发生感应雷击。。。。。。整个系统有可能瘫痪。

2、如果是4线的通讯线,那信号地线如果和屏蔽线接触了,并且接入了大地,那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 如上

3、我这现场是3根线,这个屏蔽线接了信号地的同时接了大地,但是设备能正常工作哦,有些时候有点异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我无法确定,因为不影响使用,所以我想弄清楚,谢谢大师耐心接答

// 漏电流、 地位可能偏高, 系统电源地参考可能受影响。

电源地 : 这是从电源出来的 “GND”  理论上为 0V  或无限接近0V.   0.0xV~0.2V 左右(输出点到端)

大地:   从就近地面(地下)引过来的“接地”线   市电 配接地线4~10欧母 , 常常可能测到 几到几十V 的电压。。。。。。要你命3000的节奏。。。历史问题导致各种不规范的接地。
           弱电系统/信号系统  要求不大于 4欧。 常常可以测到 零点几到 小几十V (0.5~20V )

异常的问题得找到具体问题。。。。。  可以常常减低波特率试试,比较  9600 改用2400

网友H(2017-02-05):
引用 网友F:
1,针对屏蔽层,485通讯有3线(2根通讯线1根屏蔽层)和4线(2根通讯线,1根信号地线,一根屏蔽线)的,那 ...

1,针对屏蔽层,485通讯有3线(2根通讯线1根屏蔽层)和4线(2根通讯线,1根信号地线,一根屏蔽线)的,那按你所说的就是屏蔽层就是接大地的了,但是我可以将屏蔽层当作信号地使用,这样能够抗干扰吗?和接大地相比哪个抗干扰效果更好?
//  前面回复过了,   可以用,但是违规, 如果发生感应雷击。。。。。。整个系统有可能瘫痪。

2、如果是4线的通讯线,那信号地线如果和屏蔽线接触了,并且接入了大地,那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 如上

// ** //我用的是 : 4线(2根通讯线,1根信号地线,一根屏蔽线)。屏蔽线接大地,老外同事问我 信号地线 是否要接到 屏蔽地线 上,从他的邮件看来是他想接一起的。我起初觉得应该可以接,但这样看来应该是不能接吧?请问主要是考虑 雷击会击穿隔离电源及485芯片?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1,针对屏蔽层,485通讯有3线(2根通讯线1根屏蔽层)和4线(2根通讯线,1根信号地线,一根屏蔽线)的,那 ...

// ** //我用的是 : 4线(2根通讯线,1根信号地线,一根屏蔽线)。屏蔽线接大地,老外同事问我 信号地线 是否要接到 屏蔽地线 上,从他的邮件看来是他想接一起的。我起初觉得应该可以接,但这样看来应该是不能接吧?请问主要是考虑 雷击会击穿隔离电源及485芯片?多谢

  如果没有作防雷(感应雷击), 电源零电位(GND)通过压敏类元件连接到,大地(PE)地线,信号线通过压敏元件连接到 大地/GND{忘记规范了})  是防不了的.

雷击产生的高能量 电磁脉冲波, 传输史上路径上,扫过(强度和角度和一定关系)与长导线,形成电磁感应,长导线,内产生额外的能量。这部分能量向低电压点走过去,过程中产生额外的电压。。哪么你的低压点对能量的吸引收能力,问题就来了, 如果是信号地线只有少量的电容啥的能容纳的能量极少,如果吸收不完,电源的极性可能发生反转。。。电路一一塌糊涂。如果你连接的是大地,哪么这个能量就可以引到大地就行泄放。而大地线的电压上升也只会短暂的引电压上升。并不会大的影响你的电路, 所以屏蔽网优先接‘大地’ 地线, 即起屏蔽保护,又能起防御一定的感应用雷击.

正确的接法

错误的接法 能起屏蔽,但不起防雷作用。

市场上也有独立性的防雷器出售, 从供电到信号,

(如果是被雷直接打中~~~~~当前没什么好的廉价方案,全都烧了~~~ 哈哈)

网友H:
多谢深夜回复,晚几天回复都没事,但请注意身体。

我的电路是用DC-DC 隔离模块供电RS-485电路,MASC是指终端控制器,与我的产品通过RS-485连接通讯,电路简图请如下。
RS-485屏蔽金属线(CHGND)接大地。请帮忙再确认一下,GND_ISO 和CHGND是不能连接起来的?谢谢

RS-485 cable  (251.3 KB )

网友H:
引用 网友F:
// ** //我用的是 : 4线(2根通讯线,1根信号地线,一根屏蔽线)。屏蔽线接大地,老外同事问我 信号地线  ...

不好意思,我上面的回复好像忘记@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多谢深夜回复,晚几天回复都没事,但请注意身体。

我的电路是用DC-DC 隔离模块供电RS-485电路,MASC是指终 ...

GND_ISO 和CHGND是 不能 连接起来的

GND_ISO 和CHGND是 不应该 连接起来的,连接在一起一般情况下也能工作,就是有电位差过大或雷击时,会异常.

一般是485设备IO口都留  PE 接地点,与外壳连接, 485的接线说明上着,建议使用屏蔽网单点接地的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GND_ISO 和CHGND是 不能 连接起来的

您好,请问在GND_ISO与CHGND间接一个1000V的Y电容合适吗?或者3000V的Y电容?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您好,请问在GND_ISO与CHGND间接一个1000V的Y电容合适吗?或者3000V的Y电容?谢谢 ...

这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