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紧急制动的脉冲问题

楼主(2016-11-22):
大神,
    产品上的一个电路板,在电机紧急制动时直接把功率驱动电路给烧了。经分析,是紧急制动时电机突然停止,电机中的电流找不到合适的释放路径,从而形成高压,把MOS冲坏了。
   这边的紧急制动采用的是直接切断电机的到GND电流回路。
   问题:有无好的方法来制动电机,从而避免这种情况。
   个人想到的方法是:1,添加双向稳压电路,吸收脉冲。
  十分感谢!
  附:上两个图。一个图是驱动芯片,另一个是制动电路。制动电路就是直接通过切断电机回来来制动的,目前存在烧毁驱动的问题。注:mortor1A,mortor1B分别连接电机两端。
电机为24V直流电机。驱动芯片PIN4和PIN11两引脚被烧坏,PAD几乎被烧毁,外部封装黑胶都被烧熔。
   注:电机制动(紧急停机)回路如下:VM接工作电压,经过内部MOS(内部桥),再经电机,再经内部MOS,再到ISENA,ISENSEB端到采样电阻,LSS端再经MOS到GND。
目前的制动电路是:通过断开LSS到GND的MOS来切断电机工作电流回路。

网友A:
变频器上是通过刹车电路来制动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B:
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

直流电机

网友B:
那就弄个像继电器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即可,

网友B:
如果嫌制动速度慢,可以在二极管上串功率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嫌制动速度慢,可以在二极管上串功率电阻,

串联无穷大的电阻就是开路,完全没有制动作用。由此可知:串联电阻只会使制动变慢。

网友D:
你参考一下这个帖子里的电路,加上自动刹车:
http://www.yleee.cn/thread-5595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参考一下这个帖子里的电路,加上自动刹车:
http://www.yleee.cn/thread-55959-1-1.html ...

多谢,
   大神意思是刹车时通过功率电阻消耗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无穷大的电阻就是开路,完全没有制动作用。由此可知:串联电阻只会使制动变慢。 ...

多谢大神,
  上了个图。目前我想在电机两端双向串联大功率稳压管再加功率电阻,您看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上了个图。目前我想在电机两端双向串联大功率稳压管再加功率电阻,您看如何? ...

没必要加稳压管吧。

并联的刹车电阻越小,刹车效果越好,用一个大电流场管控制电阻接入即可。

上了个原刹车电路图

网友D:
你后贴的这个电路里,电机接哪里?

如果那个NMOS场管是电机控制用的,你可以参考链接帖子里那个电路,电机两端加上一个PMOS场管控制刹车电阻接入。

mortor1A,mortor1B分别连接电机两端。 电机为24V直流电机。驱动芯片PIN4和PIN11两引脚被烧坏,PAD几乎被烧毁,外部封装黑胶都被烧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上了个图。目前我想在电机两端双向串联大功率稳压管再加功率电阻,您看如何? ...

“上了个图”

问题是图中既看不到你那被烧的驱动电路,也看不到直流电动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联无穷大的电阻就是开路,完全没有制动作用。由此可知:串联电阻只会使制动变慢。 ...

我说的制动是断电瞬间电流方向还未改变时的制动,

此制动非彼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了个图”

问题是图中既看不到你那被烧的驱动电路,也看不到直流电动机。 ...

多谢,
  加了句。
mortor1A,mortor1B分别连接电机两端。
电机为24V直流电机。驱动芯片PIN4和PIN11两引脚被烧坏,PAD几乎被烧毁,外部封装黑胶都被烧熔。

网友D:
搜了下驱动芯片的资料:

急停开关闭合后,Q6截止,相当于LSS断开,电机停止供电。
你可以在电机两端加上刹车电路啊。
mortor1A应该是高端正电压,接PMOS场管的S极,D 极接刹车电阻,电阻另一端接mortor1B。
PMOS场管下面另加一个NPN三极管,由急停开关控制。

网友:
先搞清楚一个问题,是直流有刷电机,还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先搞清楚一个问题,是直流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搞清楚一个问题,是直流有刷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有刷24V直流电机

网友B:
解决瞬间高反压的办法就是续流,可以用二极管,也可以用电容,

电机的制动分为两个方面:

1、续流:假设电机掉电后换向器未换向,由于线圈电感的存在,线圈电流方向不能发生突变,则可认为此时电机仍然存在动力。续流二极管串联的电阻越大,续流降低就越快,制动也就越快,同时反压也越高,也就更容易烧坏元器件。一般情况下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很短,制动作用也很有限,所以经常被忽视。

2、倒流:电机因惯性仍旋转发电,续流逐渐消失后,倒流显现。倒流越大,制动就越快。一般人们说的制动主要指这个阶段。此阶段续流二极管截止,所以不管续流二极管串联多大电阻,都没有制动效果。此时倒流制动需要靠其他支路。

专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决瞬间高反压的办法就是续流,可以用二极管,也可以用电容,

电机的制动分为两个方面:

那么你在6楼所说“制动”是20楼的第1方面(说第1阶段更合适),而楼主首帖说的“制动”是20楼的第2方面。
楼主在10楼所说,加两支大功率稳压管的想法可行。但制动未必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加了句。
mortor1A,mortor1B分别连接电机两端。

6楼第二幅图,标号LSS(MOS管漏极)接到哪里去了?这部分电路与电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6楼第二幅图,标号LSS(MOS管漏极)接到哪里去了?这部分电路与电机有什么关系? ...

这个电机驱动IC,里面有两个全桥,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ISENSA ISENSB是全桥的电源负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机驱动IC,里面有两个全桥,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ISENSA ISENSB是全桥的电源负极。 ...

“这个电机驱动IC,里面有两个全桥,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
不能吧?我查到的是单个全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驱动IC,里面有两个全桥,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
不能吧?我查到的是单个全桥。
...

好吧。。。。。我被他的图误导了。我看它有4个输出脚和两个电流检测脚以为它是两个全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吧。。。。。我被他的图误导了。我看它有4个输出脚和两个电流检测脚以为它是两个全桥。。。。。。 ...

我也考虑过改芯片为何设置两个电流检测引脚,后来看了说明,说是两电流检测引脚必须联接在一起,经取样电阻接地。

网友C:
楼主到现在也没有交代清楚:紧急制动信号如何给出,紧急制动信号给出时驱动芯片是什么状态。
尤其要命的是:制动电流好像是单端,而驱动电路是全桥。

网友G:
建议这个地方还是参考下ti的参考设计,我们用drv8711,就是参考ti的设计的。24V驱动步进电机,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到现在也没有交代清楚:紧急制动信号如何给出,紧急制动信号给出时驱动芯片是什么状态。
尤其要命的是 ...

他们的搞法是不行的。DATASHEET说了,ISEN脚的电压不能超出-0.8V~0.8V的范围。直接断开这个脚,后果不可预知。
其实这个IC有个SLEEP脚,这个脚给逻辑0输出就关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他们的搞法是不行的。DATASHEET说了,ISEN脚的电压不能超出-0.8V~0.8V的范围。直接断开这个脚,后果不可 ...

我怀疑楼主用首帖第二幅图电路,LSS接电机,试图这样让电机制动。因第二幅图电路中MOS管将全桥某一下管短路,过流造成驱动芯片损坏。芯片损坏可能是因为过流,而非过压。
但楼主叙述内容太少,不足以判断。

网友C:
该驱动芯片不会发生你所想像的“电机中的电流找不到合适的释放路径,从而形成高压,把MOS冲坏了”这种现像。因芯片内部全桥的每个MOS管均有反并联的二极管(可能是制造工艺自然形成),如图中红色框所表示。这些二极管已经可以起续流作用。

网友:
看不到图!看描述h桥断开地线!相当于变成全桥整流!寄生电容作为滤波电容……电压加在双mos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到现在也没有交代清楚:紧急制动信号如何给出,紧急制动信号给出时驱动芯片是什么状态。
尤其要命的是 ...

多谢大神,
  1楼重新编辑了下:
    电机制动(紧急停机)回路如下:VM接工作电压,经过内部MOS(内部桥),再经电机,再经内部MOS,再到ISENA,ISENSEB端到采样电阻,LSS端再经MOS到GND。
目前的制动电路是:通过断开LSS到GND的MOS来切断电机工作电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到现在也没有交代清楚:紧急制动信号如何给出,紧急制动信号给出时驱动芯片是什么状态。
尤其要命的是 ...

制动信号给出后,芯片处于控制电机停机状态,即软件指令关闭内部MOS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这个地方还是参考下ti的参考设计,我们用drv8711,就是参考ti的设计的。24V驱动步进电机,没有出过问题 ...

大侠用这个芯片是如何设计紧急制动的呢?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1楼重新编辑了下:
    电机制动(紧急停机)回路如下:VM接工作电压,经过内部MOS(内部桥 ...

电机制动(紧急停机)回路如下:VM接工作电压,经过内部MOS(内部桥),再经电机,再经内部MOS,再到ISENA,ISENSEB端到采样电阻,LSS端再经MOS到GND。
目前的制动电路是:通过断开LSS到GND的MOS来切断电机工作电流回路。

LSS是什么?从前一红色部分看,是电路中一个点(NET),从后一红色部分看,是电路中某一段电路或者一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制动(紧急停机)回路如下:VM接工作电压,经过内部MOS(内部桥),再经电机,再经内部MOS,再到ISEN ...

LSS是个网络点,不是一个元件。多谢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制动(紧急停机)回路如下:VM接工作电压,经过内部MOS(内部桥),再经电机,再经内部MOS,再到ISEN ...

产品出问题,在紧急整改,火急中啊。要出货了出这问题,真是郁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制动信号给出后,芯片处于控制电机停机状态,即软件指令关闭内部MOS桥。 ...

到目前为止,我敲的文字比你多,贴的图比你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LSS是个网络点,不是一个元件。多谢大神啊!

画出来!

楼主:
把整个原理图上传上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整个原理图上传上来了。

既然LSS是一个节点,那就不应该画成上图中红色框里面那个样子。节点应该如同蓝色框里面那个样才对。事实上,你的图中除LSS外,其它节点都是像蓝色框中那样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LSS是一个节点,那就不应该画成上图中红色框里面那个样子。节点应该如同蓝色框里面那个样才对。事实 ...

嗯,是该这样。前同事画的图。
多谢。
我在想,是不是在VDCB端加MOS紧急断开会好点。

网友B:
驱动IC有复位功能不用,活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整个原理图上传上来了。

你的制动方案,芯片必烧无疑,甚至可以说:找烧。
你的方案,是在工作时将R01和R02左边通过一支MOS管Q6接GND,制动时将R01和R02左边与GND切断。须知切断后芯片内部的一个放大器(标注A=5)输入端承受电动机电源电压(VM)。芯片不烧才怪。
而且,这样也根本不能起制动作用。
29楼戈卫东说得很正确,你仔细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是该这样。前同事画的图。
多谢。
我在想,是不是在VDCB端加MOS紧急断开会好点。 ...

别想了,好好看datasheet是正经
datasheet 的 Figure 6 说得再清楚不过。芯片甚至设置了DECAY引脚,便于你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是该这样。前同事画的图。
多谢。
我在想,是不是在VDCB端加MOS紧急断开会好点。 ...

你的所有制动电路,全是添乱,或者叫麻烦制造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想了,好好看datasheet是正经。
datasheet 的 Figure 6 说得再清楚不过。芯片甚至设置了DECAY引脚,便 ...

多谢maychang老师,
    这图前同事留下的,我刚接收这个项目,电机驱动头次接触,再次感谢了。再结合各位前辈提出的思路想想,回头再请教下。

网友H:
可以在电机回路中串个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
    这图前同事留下的,我刚接收这个项目,电机驱动头次接触,再次感谢了。再结合各 ...

我在47楼已经说过:
别想了,好好看datasheet是正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们的搞法是不行的。DATASHEET说了,ISEN脚的电压不能超出-0.8V~0.8V的范围。直接断开这个脚,后果不可 ...

断开这个引脚后,从实际电路分析,最终电流回路是从GND再从急停开关的体二极管再到DRV8842芯片内,有这个电流回路。ISEN断压降在-1V左右。   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开这个引脚后,从实际电路分析,最终电流回路是从GND再从急停开关的体二极管再到DRV8842芯片内,有这个 ...

错了。断开后该引脚电流不会从外接MOS管的体二极管流过。

回了个贴,还请大神指出为何没从外接MOS走电流。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断开后该引脚电流不会从外接MOS管的体二极管流过。

多谢大神,
  画了个图,模拟电机启动和停止时电流的走向。您有空请教下,有点想不通,为何停机后电流不经过急停开关那边到GND的MOS体二极管呢?个人分析:急停开关MOS--Q5断开后,电机内部的电流方向不变,为寻找新的电流方向形成了GND-D-B-C-VCC的路径,而VCC和GND之间有大电容连接--200UF。

网友I:
H桥制动的话两端接地导通 要有回路,不然轻则有大纹波,重则就烧mo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画了个图,模拟电机启动和停止时电流的走向。您有空请教下,有点想不通,为何停机后电流不经 ...

先要分清楚芯片停止驱动(四支MOS管均关断)后,
1、电机绕组电感中电流方向;
2、由于电机的转动惯量使电机继续转动,电动机作为发电机,产生的电流方向。
前一电流是通过D5的,同时通过全桥对角线上两支二极管(哪两支则不能确定)。后一电流不会通过D5、但前一电流持续时间很短(不到一个PWM周期),制动(电动机转速减少)时间则相当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画了个图,模拟电机启动和停止时电流的走向。您有空请教下,有点想不通,为何停机后电流不经 ...

该芯片有专门用于制动的引脚,你(先前设计电路的那位)所加的Q5等电路完全没有用。芯片的设计者早就替使用者想妥当了,制动电路已经做到芯片内部了。
还是那句:好好看datasheet。

十分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侠用这个芯片是如何设计紧急制动的呢?多谢!

哈哈,我们只是用来驱动步进电机,你也知道,步进电机本来就慢。。。。。。

网友F:
猜测:
1,  IC内部全桥的下管的体二极管,不是接在源极和漏极之间,而是接在GND和漏极之间。
2,  他制动的时候不仅把ISEN脚断开,还把电机电源拉低了。
3,  电机比较大,动能也大,它的发电输出足以烧掉驱动IC。

网友F:
电流都是从体二极管走的,保护电路无法动作,这才会过电流且烧掉电源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都是从体二极管走的,保护电路无法动作,这才会过电流且烧掉电源管脚。

...

这个路径应该是正常的放电回路了,个人认为。电机的电流不会突变,根据W=IIR,估计是内部的MOS处于不完全开启状态(半开启状态?),导致MOS内阻比较大(相对几十豪欧的完全开启内阻),从而产生大热量,最后烧了管子。
以上为个人估计,没啥把握。

网友J:
直流电机,要制动快,就不能用能耗制动,要用机械制动,用反接制动。这里面主要考虑是制动时的元器件安全。61楼电路还是属于能耗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流电机,要制动快,就不能用能耗制动,要用机械制动,用反接制动。这里面主要考虑是制动时的元器件安全。 ...

多谢。
   实际根据产品用于最终没有采用快速制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可以在电机回路中串个电感

网友L:
如果你的电机负载不大,可以考虑一下睡眠脚制动,这个电路舞台灯用的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