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M2320一段时间后死掉

楼主(2016-11-22):
使用了STM32F051+AM2320读取温湿度,使用I2C通讯,用官方全程修改后总是出现了用一段时间读不到数据

断电重新上电又OK,总是不定期会读不到数据。必须让AM2320断电再上电才能读到数据,有没有

哪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修改软件也没有半个月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A:
估计是IIC时序乱了。你看一下你的软件时序是否和芯片要求的一致啊

网友B:
把图纸,程序贴上来才能分析

网友C: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时序阿,这是最直观的方法了

网友D:
检测IIC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IIC时序乱了。你看一下你的软件时序是否和芯片要求的一致啊

这个是官方的全程来的,也可以正常读到数据,不定期一个小时,半天,一天可能会读不到,一定要断电放电完后才可以,再上天又可以读到数据。。。。

楼主:
上电可以读到数据,不定期会死掉,断电后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纸,程序贴上来才能分析

变一个I2C

楼主:
只是很奇怪为毛会用一段时间后死?重新上电又好,单复位MCU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电可以读到数据,不定期会死掉,断电后又可以了。。

主要是看读不到数据时的波形,之前遇到别家芯片的IIC第九个时钟需要做延时的情况。

网友E:
变一个I2C

网友B:
示波器看看IIC的时序,SCL上是不是有少一个脉冲,或者多一个脉冲的现象。另外看看电路板有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看读不到数据时的波形,之前遇到别家芯片的IIC第九个时钟需要做延时的情况。 ...

是的,唤醒要拉低时钟最少800us.

楼主:
在一个I2C里有几个DEVICE,修改成单独线路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别外IIC初始化要为高电平,如果进入了单线方式就会悲剧了..

网友F(2017-09-04):
最近用单总线,也是AM2320 用一段时间突然是0, 过一段时间又好了,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1-09):
STM32F10x开发板AM2320源程序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