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请大神帮忙看下下图的电路什么用途?

楼主(2016-11-22):
目的是用单片机的IO高来控制一个高电平的输出,从而实现控制负载的目的。但是不明白右边Q25和Q24两个三极管什么作用?请诸位大神帮忙解读一下。

楼主:
更新了图,麻烦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一个带过流保护的驱动电路,Q24是作为驱动开关管,Q25与其外围构成限流保护电路。
驱动电流流经R106、Q24到负载。当负载电流上升,R106上的压降达到Q25的BE结正偏电压时,Q25导通,Q24的B极电位上台,其BE结电压下降,Q24工作状态趋向于截止。
通过调节R106的阻值,可以调节保护电流大小。

网友B:
Q25是过流保护的;

你把Q25拿掉,看后面一级电路,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和前面的Q28功能一样,也是控制高低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带过流保护的驱动电路,Q24是作为驱动开关管,Q25与其外围构成限流保护电路。
驱动电流流经R106、Q ...

学习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5是过流保护的;

你把Q25拿掉,看后面一级电路,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和前面的Q28功能一样,也是控制高低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