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选择

楼主(2016-11-22):
使用的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在3.13 - 5.5V 间,系统工作在3.3V左右,这样接近下限的供电方式不知道合适吗?问过代理,回复说只要在范围内就行.......

网友A:
没问题的,既然官方资料说可以,有问题就可以找厂家。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mcu的工作电压范围可能是有条件的,比如:某个内置功能模块需要特殊电压,mcu运行在较低的工作电压该模块可能无**常运行等

网友B:
3.3在范围内肯定没问题

网友C:
没有问题的,原厂对外的规格书本身还是留有余量的。

网友D:
各种条件想办法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稳定工作。

网友E:
可以,注意温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既然官方资料说可以,有问题就可以找厂家。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mcu的工作电压范围可能是有条件的 ...

对的,但基本上所有外设能连续工作的电压范围为3.15-5.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种条件想办法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稳定工作。

准备试试,这样心里比较有谱~

楼主:
这是官方手册上关于可以连续工作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既然官方资料说可以,有问题就可以找厂家。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mcu的工作电压范围可能是有条件的 ...

不知道EMC 传导骚扰时会对LDO输出电压造型波动吗?

网友F:
考虑跌落应该看BOR的电压,而不是工作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虑跌落应该看BOR的电压,而不是工作电压范围。

欠压复位的话,手册里的范围如下,在目前工作电压以上

网友F:
那就别担心

网友G:
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