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画了十多年PCB板了,贴出一个小接口板,请大家拍砖

楼主(2016-11-22):
感谢各位的提议,我受益匪浅。综合大家的建议,我做了改进,贴出来,欢迎大家继续拍砖!对于RJ45的铜挖空问题,我持有保留建议,因为我这个只是接口转换电路,对网口做初级的防护,对地并联了压敏电阻,之所以没有采用静地或者隔离手段,还是因为我的产品是非金属外壳的浮地设备,干扰信号需要有个低阻抗的泄放通道!

网友A:
很漂亮呢 赞一个

网友B:
感觉一层可以放完所以元器件

楼主:
我画两层板,是为了EMC 的考虑,在板子的TOP层形成一个完整的低阻抗的地平面

网友C:
真看不出这个是画板画了10多年的人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看不出这个是画板画了10多年的人的作品......

给我指点一下吧,有哪儿些个地方不合理,是个小白级别的错误

网友D:
看着挺漂亮的,大神,你画板最怎么一步步出来的,最基础的是怎么弄?求教

网友E:
shape和thru pin应该十字连接吧?RJ45应该shape挖空吧?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挺漂亮的,大神,你画板最怎么一步步出来的,最基础的是怎么弄?求教 ...

不敢当大神,画电路板是门艺术,也有好多的学问在里面。我看过好多的网上论坛的高手帖子,还有几本关于PCB的书籍,但是感觉只是个入门级的水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shape和thru pin应该十字连接吧?RJ45应该shape挖空吧?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您说的在特定的场合试用。但是我的是塑料外壳的浮地产品,RJ45的shape 就应该填充了

网友F:
关键要明白为什么要掏空和不掏空,最根本原因不在于是否是塑料器件

网友G:
丝印字体好像会偏小,D20,F2选择性波峰焊会有问题吧,安装定位孔(螺丝)直接接板子的大铜箔,确定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丝印字体好像会偏小,D20,F2选择性波峰焊会有问题吧,安装定位孔(螺丝)直接接板子的大铜箔,确定OK? ...

D20 F2 的安装位置再波峰焊的时候,确实有问题,我打算接口用手工焊接,感谢提醒!安装螺丝直接接大铜箔,我是为了防止螺丝浮地产生的辐射问题。

网友G:
批量的话,还缺SN号位置,无铅,ESD等如必要,另地孔偏稀了一点,建议多打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批量的话,还缺SN号位置,无铅,ESD等如必要,另地孔偏稀了一点,建议多打几个 ...

感谢指点

网友H:
对于铺地,楼主可以多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铺地,楼主可以多讲讲吗?

我认为,铺地最重要的是保证地平面的完整性!不要有死铜

网友I:
看我图中红圈圈出的,这么细的铺铜连在一起,一点作用都没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我图中红圈圈出的,这么细的铺铜连在一起,一点作用都没有

这种细线如果一定要的话,头上要有接地空。还有几处没有用红线圈上。
RJ45无论是否塑料的,都应该掏空吧?
我不喜欢十字花接地。虽然焊接是个问题,但是在我这里信号质量更重要。
插针孔可以加泪滴。mark点没有看到。R5那里优先是差分线。D1的过孔离焊盘能否再近点,打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我图中红圈圈出的,这么细的铺铜连在一起,一点作用都没有

bottom 层的铺铜主要目的是防止走线间的串扰。线间充地隔离。所以线不需要有多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我图中红圈圈出的,这么细的铺铜连在一起,一点作用都没有

bottom层铺铜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线间的串扰,所以不需要多宽的地线。不过我的地线确实是有些细了,谢谢指出,我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细线如果一定要的话,头上要有接地空。还有几处没有用红线圈上。
RJ45无论是否塑料的,都应该掏空吧 ...

谢谢指点

网友K:
画得很随意,显不出楼主的功力

网友L:
请教楼主一个课外题:
就是走线先用曲线,会在电路中产生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公司有个年轻的外籍LAYOUT,他喜欢走线时,用曲线,
我想说他不要这样,却不知道有什么隐患。
望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画得很随意,显不出楼主的功力

谢谢批评,这个板子确实有好多的地方不周之处,我明天改正后贴出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楼主一个课外题:
就是走线先用曲线,会在电路中产生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公司有个年轻的外籍LAYOUT,他 ...

我认为,走曲线是为了信号的完整性更好些。但在非高速电路板的布线中,走线走曲线和45度角区别不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走曲线是为了信号的完整性更好些。但在非高速电路板的布线中,走线走曲线和45度角区别不大。 ...

如何定义高速信号?
时钟频率快的?
还是说说需要快速传递到MCU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认为,铺地最重要的是保证地平面的完整性!不要有死铜

我平时都选择一个地的参考点,然后布线,我不怎么使用大面积敷铜,楼主怎么看?

网友M:
楼主功夫很好,学习了

网友N:
这是啥接口啊

网友O:
覆铜和走线离得太近。

网友P:
如果这个是您十年前画的板子,可以理解,如果是十年经验画出这样的板子,LZ还得努力!

网友Q:
大早上来卖板了 ,各位师傅早上好 专业做PCB、FPC线路板 联系方式见发的帖子

网友R:
4层不是更好形成完整的地平面吗。。。应该EMC更好考虑吧

网友S:
个人认为。如果你的铺铜如果没有充当地回路的话(我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绿色、蓝色部分都可以封闭起来,红色部分也是。对提升静电放电能力有帮助。

网友T:
layout,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与风格。就和写程序一样。。。

只要做到,地线最短,电源够粗,一些线的间距,就好了。
我的做法,能一层走完的线 如果条件允许,我只走一层,然后另一面留一个完整的地。
如果不能完整,那也一定要尽量做到最短。
我喜欢用全部覆盖的孔,但是焊接的确头疼,因为有些接地以后,地平面本身就散热快,导致焊接会不方便,所以,很让人揪心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L:
请教楼主一个课外题:
就是走线先用曲线,会在电路中产生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公司有个年轻的外籍LAYOUT,他 ...

没什么隐患。。。所以不要说他了,闹笑话。。。绝大部分情况下这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R:
4层不是更好形成完整的地平面吗。。。应该EMC更好考虑吧

不考虑成本的话,当然4层板更好了

网友B:
看到很多高手出来指点,趁有这个机会建议楼主再贴另外一个主板图出来看看,说不定有更加多的收获。

网友V:
完全看不出十年的水平  十年只是画两层板么

网友W:
厉害了word哥,本人两个月画板经验,进来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W: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X: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Y:
没看出10年经验……

接地焊盘如果是小板+贴片工艺+不考虑可维修性,是可以不用热焊盘;波峰焊还这样搞就不应该了,虽然你的接地插针很多只要有一个焊上一点就OK

网友Z:
向大神致敬!!!!

网友AA:
楼主好专业,学习了哈。

网友C:
1、J6的椭圆形焊盘太小;2、铺铜太随意,到处是碎铜;3、隔离作用的地线太细而且没有GND孔,有反作用;4过孔打在焊盘上,增加焊接风险;5、以太网上的器件是啥?为何不摆放对称?还没有调等长;6、...

楼主:
引用 网友C:
1、J6的椭圆形焊盘太小;2、铺铜太随意,到处是碎铜;3、隔离作用的地线太细而且没有GND孔,有反作用;4过 ...

高人!

网友AB:
固定孔距离板框是否太近了?做结构时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AC:
经常和兴森快捷的工程师打交道
想问问   只有两层    完整的参考平面能保证吗
网口是百兆还是千兆?
如果是千兆  建议差分走线用圆弧处理
还是  什么软件设计的   能不能走圆弧并保证耦合?

网友AD:
边框四角没倒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边框四角没倒圆角。

量产后需要拼版的,要做V割,倒圆角不太方便吧?

网友AE:
10年的画板经验,弄个高难度的啊。

网友AF:
画的挺不错啊,学习,学习

网友AG:
太好的学习贴,从中学了很多。。。 谢谢各位

网友AH:
铺铜目的是减少串扰,让信号有最短的回流路径,所有要保证铺铜平面的完整性。如果top面铺铜了,其实bottom面没必要大面积铺铜。板子的四个固定孔直接连到GND不太好,建议连到大地,大地和GND之间用Y电容连接。电容C23下面的走线不建议从引脚中间穿过。J6下面的几个器件的焊盘间距太近,不利于批量生产。如果要用到选择波峰焊的话,焊盘到通孔的边缘距离要1.5mm。

网友AI(2017-01-04):
十年还是十个月?

网友AJ(2017-04-01):
引用 网友H:
我平时都选择一个地的参考点,然后布线,我不怎么使用大面积敷铜,楼主怎么看? ...

模拟信号的话,你这种做法比较好,单点接地。如果是数字信号的话就是大面积铺铜了。

网友AJ:
引用 楼主:
量产后需要拼版的,要做V割,倒圆角不太方便吧?

板框导圆角和V-CUT有什么关系,板框导圆角是个人性化的设计。

网友AK:
一层可以放完所以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