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datasheet中的关于pd表述问题

楼主(2016-11-22):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教。
pd@tc=25c中的@表示什么?power dissipation 表示功率消耗?pcb mount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下是43w?什么情况下是3.7w?

网友A:
power dissipation 耗散功率,就是某一时刻电网元件或全网有功输入总功率与有功输出总功率的差值

网友:
你英文不过关
@  =  at =  在
power dissipation = 表示功率消耗
pcb mount 电路板挂载(焊接)

SMT的M是什么意思??

你手机里面 /mnt 目录是什么意思

在LINUX挂载U盘的命令 mount -t vfat /dev/sdb /mnt/usb 是什么意思 ???

楼主:
谢谢,长见识了,mount只知道是山峰,原来还可以是“”挂载“”。
耗散功率:就是管子的压降和通过的电流之积?
那么什么情况下是43w?什么情况下是3.7w?我还没有清楚,请进一步说明。谢谢。
直接焊接在线路板上是3.7w,加上散热片是43w?

楼主:
费了好大劲总算是有了答案:
Pd@Ta25℃是指标准封装安装,在25度环境温度下的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
而Pd@Tc25℃则是以管壳为测试温度。此时相当于安装了理想的无限大的散热器.
愿和我同班的朋友们分享。

网友B(2019-03-30):
那么什么情况下是43w?什么情况下是3.7w?我还没有清楚,请进一步说明。谢谢。
直接焊接在线路板上是3.7w,加上散热片是43w?

网友C(2019-12-05):
引用 楼主:
费了好大劲总算是有了答案:
Pd@Ta25℃是指标准封装安装,在25度环境温度下的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
而Pd@Tc2 ...

所以是说,管子常温不热的时候最大损耗3.7W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说,管子常温不热的时候最大损耗3.7W吗?

常温 不热?

////////

最大耗散功率跟最大允许温度有关,25度的环境,最大结温150的话,温升允许125,功率/热阻=温升

可以参照手册里的算算

什么时候3.7W,什么时候43W,

3.7W手册上应该有进一步的解释,应为有两个*在PCB mount后面
43W我记得有标准讲这个,但是忘了是什么了,内容大概就是  功率半导体 可靠性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