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可以扩展吗?

楼主(2016-11-22):
STM32的IO可以扩展吗?

网友A:
可以的!

可以通过数字芯片进行扩展,比如595 164

网友A:
也可以通过串口来进行扩展。

网友A:
建议你看看 NXP IIC系列的!

还可以具备程序写入的 低频的PWM功能!

网友B:
扩展的意义不大,直接选择更多IO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C:
一般在选型的时候,都会确认IO的管脚够用的,如果管脚不够了,可以重新选型。

网友D:
看你扩展io的目的是什么呢?IO不够用了,还是其他情况呢?

网友E:
IO不够用,200多个pin都不够用的话,只能说你的功能太杂了,建议分模块搞定吧。

网友F:
一般不是驱动很复杂的驱动的话,100多个IO是足够了。可以换高性能的片子,引脚数也会相应增加的。

网友G:
扩展一般用在按键扫描,显示驱动中。可以达到节省IO的效果。一般这些扩展芯片是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