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调用API库出现警告

楼主(2016-11-22):
28035调用API库出现警告:line 164: warning: “no matching section”, line 165: warning: “no matching section”该库已经添加到工程了
Flash28_API:
   {
        -l2803x_FlashAPI_BootROMSymbols.lib(.econst)
        -l2803x_FlashAPI_BootROMSymbols.lib(.text)
   }                                         LOAD = FLASHA_BOOT,
                                             RUN = RAML0_PRG,
                                             LOAD_START(_Flash28_API_LoadStart),
                                             LOAD_END(_Flash28_API_LoadEnd),
                                             RUN_START(_Flash28_API_RunStart),
                                             PAGE = 0

网友A:
没有匹配的空间、?

网友A:
你的CMD的文件是怎么写的?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需要看与其存储空间配置相关的方面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由于堆栈ramflash等配置不合理导致的

网友C:
API库?一致的时候丢失了文件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