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软中断式什么中断呢?怎么没听说过

楼主(2016-11-22):
STM32软中断式什么中断呢?怎么没听说过

网友A:
软中断

就是软件中断啊!

也就是程序中断啊!

网友A:
比如 定时器引起的中断!

网友B:
中断不就是中断吗?还分为软件中断和硬件中断吗?

网友C:
不需要硬件操作而触发的中断,所以叫做软中断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硬件操作而触发的中断,所以叫做软中断吧。

比如定时器中断,就是软中断。外部中断就是硬中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中断不就是中断吗?还分为软件中断和硬件中断吗?

还是有点不懂,我认为中断就是中断,不应该这么区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是有点不懂,我认为中断就是中断,不应该这么区分的。

软中断不需要外部的参与,而硬中断需要外部触发。

网友G:
这个是人为的区分的,对于mcu来说,中断就是中断,没有软硬的区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比如 定时器引起的中断!

定时器确实是由mcu触发的,那看门狗也会是软件中断吧

网友H:
由外部硬件动作触发的中断是硬中断,如外部中断,它是通过电平变化出发的中断;而软中断不会因硬件的动作直接触发。

网友I:
没这区分吧

网友J:
外部硬件动作触发的中断是硬中断,如外部中断,它是通过电平变化出发的中断;而软中断不会因硬件的动作直接触发

软中断 就是时间中断吧!

网友J:
定时器 中断 算是软中断

网友J:
SPI UART这两种 应该都是属于硬件中断  硬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中断不需要外部的参与,而硬中断需要外部触发。

其实只是人为的区分,数据手册中是没给出这个区分的。

网友K:
这个 其实任何中断都可以理解为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