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4V转3.3V芯片

楼主(2016-11-22):
要求是输出电流大于200ma,重要的是体积,外围期间电感或者电容一定要小,高度不能高,因为只有3mm的空间高度,求大神推荐芯片

网友A:
根据需要选开关电源或LDO吧,开关电源有SOT23封装的,有3mm或更矮的电感。LDO的话,需要计算最大耗散功率,得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B:
不考虑散热用LDO,考虑散热用DC-DC,SOT23-6封装的DC-DC一大把,我们现在用一颗AH8606,不用二极管,最大输出2A。

网友C:
AMS1117_3.3 SOT-223

网友D:
TPS76433DBVT  ti的 sot-6封装

网友E:
这个效率高体积小:

网友:
mp1470:
采用TSOT-23脚封装,工作电流为2A,待机电流仅为1uA,转换效率最高达92%,输入电压范围4.7V~16V,反馈电压为0.8V,固定500KHz 频率输出,自带有过流保护电路。
具体的资料自己找下,我们自己经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