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无结电容的电子开关

楼主(2016-11-22):
大家好!我们现在做的一款产品,有两个模拟传感器分别检测输入和输出,客户指定用的传感器解码模块只能接一个传感器,所以得用两个解码模块;
由于解码模块是国外进口,虽然质量稳定,效果很好,但价格昂贵,而且客户不允许更换;
我们想用一个电子开关来切换两路传感器分时检测,试过很多电子开关,结果都会导致两个传感器之间相互串扰,不能完全切断,可能是因为结电容的原因;用继电器就可以解决检测精度的问题,但由于是实时监测,每隔5s要切换一次,1天下来要动作8万多次,寿命肯定达不到要求!

多谢大家推荐一款能完全替代继电器的电子开关,无结电容的;非常感谢!

网友A:
继电器的机械寿命一般为1000万次,电气寿命看负载大小了,仅切换小信号根本不会坏.
可试干簧继电器,真空环境触点仅切换小信号寿命会大大超过额定负载下的100万次.
5s一次,24小时17200次,起码能撑1年以上.

网友B:
就是机械继电器,同样存在触点分布电容。楼主应描述清楚传感器的输出以及解码器的输入要求,否则泛泛谈什么“结电容”没啥意义。

网友C:
可以用mos管自己搭

网友D:
没找到问题的根源哈
楼主要选关断隔离度和通道串扰隔离度高的模拟开关,楼主可以把你测试过的模拟开关做个对比,看上述两个参数是多少!

网友E:
看到用光耦继电器的多。

网友F:
二极管电子开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的机械寿命一般为1000万次,电气寿命看负载大小了,仅切换小信号根本不会坏.
可试干簧继电器,真空环境 ...

多谢!我找到了干簧继电器的资料,从资料上来看是可以符合我们产品要求的,现在准备打样回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机械继电器,同样存在触点分布电容。楼主应描述清楚传感器的输出以及解码器的输入要求,否则泛泛谈什么 ...

多谢回复。我曾测试过多种电子开关,包括光耦继电器,测试出来的参数都会因两根传感器在同一水桶里导致不准确!电磁继电器就可以解决精度的问题,但担心寿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mos管自己搭

谢谢回复。MOS管肯定是不行的,不能完全隔离,所以两根传感器会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问题的根源哈
楼主要选关断隔离度和通道串扰隔离度高的模拟开关,楼主可以把你测试过的模 ...

谢谢回复。精度不清楚,测试过很多电子开关都会引起不准确。

网友G:
肯定是没有找到原因,不一定是结电容的问题,可能是导通内阻、关断内阻、隔离度的问题。
找到原因了,就一切都可以处理了。

网友G:
要分析传感器输出是什么信号,频率高低、输出阻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没有找到原因,不一定是结电容的问题,可能是导通内阻、关断内阻、隔离度的问题。
找到原因了,就一 ...

肯定是串扰了。加电子开关的情况下,单根传感器放入水桶里测出来的数据就是准确的,所以不是导通内阻的问题;用机械式继电器切换才可以解决,看来还是得用继电器才行,但又担心寿命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串扰了。加电子开关的情况下,单根传感器放入水桶里测出来的数据就是准确的,所以不是导通内阻的问 ...

继电器各个触点之间的距离相对远一些,串扰的信号小一些。
但是电子开关也不会这么差,如果确定是串扰,可以多个电子开关组合起来,消除串扰。
就好比滤波器,一个滤波器的带外抑制是20dB,二个串联就是40了。

网友G:
你光下结论,没有具体参数,也没有说明传感器的特性,讨论结电容(串扰)没有多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