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DELAY2

楼主(2016-11-22):
第一次需要用到FPGA里面的IOdelay2,现在需要调用他,不知道怎么调用,调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东西,请会的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在IP核中未找到它...,本人用的是xilinx的spartan6

网友A:
IP core里有个SelectIO interface wizard里可以配置。
或者在ISE的edit-->language templates找相应的primitive,更单纯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 core里有个SelectIO interface wizard里可以配置。
或者在ISE的edit-->language templates找相应的primi ...

这些设置做延时一致性好么???

网友B:
原语啦 看看手册的selectIO部分

楼主:
使用原语调用,编译时出现错误,说是unrouteable ,求解!!!最简单的正确的调用各信号该如何配置?

楼主:
有懂的大大帮帮忙~~~~   现在编译时map通过了   但是布线过不了,报错:  error:route:471     查官网给出的解释是Instantiating the IDDR with the correct connectivity will resolve the issue.     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