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的电机驱动DRV8301开发板学习问题 motorware软件

楼主(2016-11-22):
TI有个motorware软件,一直搞不明白PROJ_LAB02c和PROJ_LAB02b的区别? 有朋友了解吗。

网友A:
哦, 这是软件的工作模式吧.
在工程的文档里详细的说明,  有多个模式, 在宏里定义.包括信号检测和驱动算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这是软件的工作模式吧.
在工程的文档里详细的说明,  有多个模式, 在宏里定义.包括信号检测和驱动算法等 ...

大概明白,不过还没摸透。TI的这个例程用了太多的结构体-指针,以及许多变量和常量。看起来很累,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吗   另外你知道TI的FAST估算器吗,TI好像只提供库不提供源代码,是不是为了技术保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不过还没摸透。TI的这个例程用了太多的结构体-指针,以及许多变量和常量。看起来很累,有什么好 ...

不提供源代码的,肯定会提供详细的接口说明的,仔细找找说明文档就好了。

网友A:
是的, FAST 只提供库函数接口名称, 这个代码是固化在 F 系的芯片里, 你只能调用那个函数.
这涉及一些深入的计算算法, 据说是为了 TI 技术保密而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FAST 只提供库函数接口名称, 这个代码是固化在 F 系的芯片里, 你只能调用那个函数.
这涉及一些深入的 ...

ROM程序怎么下载到芯片呢

网友A:
芯片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化在 ROM 里了, 不需要你下载, 只要调用函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化在 ROM 里了, 不需要你下载, 只要调用函数就行了

是所有的销售批次的这个型号都已经固化了吗?比如28027,需不需要定制

网友A:
不是所有, 是型号的后缀里带 "F" 或者 "M" 的器件才固化有这些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 是型号的后缀里带 "F" 或者 "M" 的器件才固化有这些函数

谢谢,怎么motorware的程序user.h和math.h改一点就出错,好烦,

网友A:
嗯, 由于涉及库的问题, 库函数里的文件, 包括 user.h和math.h 尽量不要去改.
要改就在你自己的应用程序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由于涉及库的问题, 库函数里的文件, 包括 user.h和math.h 尽量不要去改.
要改就在你自己的应用程序里改 ...

可是比如电机的参数得改user.h文件..   要不加你qq交流指导学习一下

网友A:
哦, 电机参数的部分可能是可以改的.

网友C:
这个注意头文件库的,尽量不要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电机参数的部分可能是可以改的.

当电机参数未知时,如何获取RS,Ls_d,Ls_q和FLUX参数呢

网友A:
有个自动识别的操作吧, 我记得在控制的上位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自动识别的操作吧, 我记得在控制的上位机里

没找到电机识别完后的参数保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