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怎么设置才能显示数据代码占用了百分之多少?

楼主(2016-11-22):
请问高手,MPLAB怎么设置才可以在编译的时候显示代码段和数据段
各占用总存储空间的百分之多少?谢谢!

网友A:
编译的时候都有报告给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都有报告给你啊

我找不到啊,以下是全部编译信息。

网友A:
你编译没成功,提示超出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编译没成功,提示超出容量了

我没看出来,你能明确指出吗?谢谢!

网友A:
最后一图,提示call of 什么的,就是没有为这些函数分配地址,简单说就是你程序太大超出芯片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提示call of 什么的,就是没有为这些函数分配地址,简单说就是你程序太大超出芯片容量 ...

谢谢,我知道了。我又找了一个小程序编译,截图如下:
好像也没有存储空间的百分比显示。

网友A:
你用什么编译器,什么版本,什么版本的MPLAB?我的都有

网友A:
如果看不到,至少你的项目文件夹下面有个和你项目同名的 *.map文件,这个里面详细记录了各存储单元,用文本文件编辑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编译器,什么版本,什么版本的MPLAB?我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看不到,至少你的项目文件夹下面有个和你项目同名的 *.map文件,这个里面详细记录了各存储单元,用文本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