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TM32F103给74LS164提供信号

楼主(2016-11-22):
求助!如何用STM32F103给74LS164提供信号

网友A:
164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你可用一个i/o口模拟164的时钟线,另一i/o口作数椐线.
1. 先把待送数左环移到进位位c,
2. 再把c内容写到数据据,
3. 然后在时钟口模拟一个0→1→0的时钟,
4. 重复1~3步骤,8次后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4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你可用一个i/o口模拟164的时钟线,另一i/o口作数椐线.
1. 先把待送数左环移到进位 ...

芯片是3.3v供电,而164是5v可以直接用i/o口相连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是3.3v供电,而164是5v可以直接用i/o口相连吗?

很简单,单片机使用5V兼容的IO,然后把IO设置成开漏输出(或浮空输入)再加上拉电阻。想当初我们驱动74HC595的时候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是3.3v供电,而164是5v可以直接用i/o口相连吗?

用74hc164,3.3v供电,直接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是3.3v供电,而164是5v可以直接用i/o口相连吗?

164也可以 3.3V供电

网友D:
直接连接,编程输出即可。

网友D:
不过,LS器件停产淘汰了多年,新设计中不应再采用,应换用74HC系列。

网友E:
直接连,换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单片机使用5V兼容的IO,然后把IO设置成开漏输出(或浮空输入)再加上拉电阻。想当初我们驱动74HC ...

恩恩,谢啦

网友F:
直接接上然后操作IO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直接接上然后操作IO口。

CMOS芯片的输入高电平是VDD的0.7倍,5V供电的话就是3.5V,你用3.3V单片机是没法达到要求的,所以一定要用OD+上拉电阻的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MOS芯片的输入高电平是VDD的0.7倍,5V供电的话就是3.5V,你用3.3V单片机是没法达到要求的,所以一定要用 ...

肯定是要加驱动电路的

网友G:

好高深的问题,什么是提供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4hc164,3.3v供电,直接造

HC164和LS164就只有电压上的区别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CMOS芯片的输入高电平是VDD的0.7倍,5V供电的话就是3.5V,你用3.3V单片机是没法达到要求的,所以一定要用 ...

你确定? MCU的OD大都是假OD,你去拉到5.0V试试?

网友H:
查STMF103 DS,大部分引脚输入电压范围为:VSS−0.3 至 VDD+0.3,对VDD=3.3V,IO输入不宜超过3.6V.(注意STMF103有部分IO支持5V输入.)
Output high level voltage for an I/O pin when 8 pins are sourced at same time:VDD–1.3,对VDD=3.3V,IO输出高电平不低于2.0V
查74LS164资料,Input HIGH Voltage min=2.0.
所以74LS164和STMF103完全可以直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确定? MCU的OD大都是假OD,你去拉到5.0V试试?

可以确定,我们就这么用的。你好好看STM32F030的资料,5V兼容的引脚最高电压是VDD+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