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建立txt并写入数据后,txt文件提示打开错误

楼主(2016-11-22):
如题,在使用fatfs时,创建txt文件是正常的。
现在往里面写入数据时,数据能正常写入,通过winhex软件也确认过了。
但是当关闭文件后再电脑端查看写入的txt文件时,会提示文件损坏。如图

网上搜了下,运行指令 CHKDSK J: /F 可以修复。
修复后,能看到之前写的数据,但是,修复后的txt文件,却只有4096字节(是刚好4096字节),也就是刚好一簇的大小。

底层sd初始化及扇区操作函数,一直是用在znfat并且很稳定,现在想换成fatfs,想请教下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文件损坏的情况。

网友A:
我一直使用的FATFS,很正常,当然也有BUG问题,不过不严重。
查看写文件后是否正常关闭?这个很重要。还有底层移植的时候有没有等待扇区写完的时候再进行下一扇区的读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使用的FATFS,很正常,当然也有BUG问题,不过不严重。
查看写文件后是否正常关闭?这个很重要。还有 ...

写的时候用的是最新版本的fs,之后改成前一版本的fs。
现功能全部正常,正在测试批量存储
对比新老fs写数据f_write函数有如下几个图片(暂时没有深一步研究,等批量存储测试正常后看看):
注:新fs只是写10几个字节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的时候用的是最新版本的fs,之后改成前一版本的fs。
现功能全部正常,正在测试批量存储
对比新老fs写数 ...

我此前使用的是R0.10版本,后来FATFS升级的版本我还没有使用,最近在一个新项目中将会使用。另外还可以参考下FreeRTOS推出的FAT文件系统,但是在中国好似没有人使用,也没有发现有相关的使用案例。
我用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BUG,避开了,没有去修改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此前使用的是R0.10版本,后来FATFS升级的版本我还没有使用,最近在一个新项目中将会使用。另外还可以参 ...

好,你到时候用用看,12版本的

网友B(2019-09-09):
你好,你这个问题我这fat32 R0.13版本中也遇到过,超过一个簇的写入电脑就读不出来,请问你后面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问题我这fat32 R0.13版本中也遇到过,超过一个簇的写入电脑就读不出来,请问你后面怎么解决 ...

我用的是旧版本的fs,应该是11版本的,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旧版本的fs,应该是11版本的,你可以试试看。

旧版本R0.11的确实可以写,不知道新版本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版本R0.11的确实可以写,不知道新版本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感谢你!!! ...

哈哈,没帮到忙,祝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