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求教,天线防雷措施

楼主(2016-11-22):
我们主要做GPRS远程抄表的。
现在有一批郊外用的设备,在GPRS天线上怎么做防雷啊?

看到网上有天馈防雷器,这个好像没有GPRS的吧?
问了商家,说是没有专用的,一般的接上GPRS设备后信号会有衰减。是这样吗?
天线防雷到底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只要不是高点安装的长天线,可不必采取任何措施。如果是,外置避雷装置即可,避雷针的高度高于天线。如果是雷击频繁的地区,要防御感应雷的话,用全金属机箱并可靠接大地,天线外引下置,同时对所有外接导线做防雷处理,包括打圈、屏蔽、接TVS、放电管等等,跟485的处理方法类似,但要简单很多。

网友B(2017-01-11):
我来替楼主谢谢 春阳版主

网友C:
在天线处走一段四分之一波长的微带线接到地,这样可以把gps频率以外的信号短路到地,效果比加保护器件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