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开发板设置定时点亮灯不运行,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22):
#include <pic.h>
__CONFIG(0xFF32);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unsigned char microSec = 0;
void main(void)
{
    PSA = 1;
    PS2 = 0;
    PS1 = 1;
    PS0 = 1;
    T0CS = 0;
    TMR0 = 0;
    GIE = 1;
    T0IE = 1;
    PORTD = 0x00;
    TRISD = 0xfe;
    while(1){}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0IE && T0IF)
    {
        T0IF = 0;
        microSec++;
        if(microSec=500)
        {
        microSec = 0;
        PORTD = ~PORTD;
        }
    }
}

网友A:
你这个没开定时器啊,还有定时器0和看门狗是共用一个定时器需要设置

网友B:
楼主不会调程序,请阅读侃单片机版面《程序调试黑宝书》!

网友C:
  if(microSec=500)  这句代码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开定时器啊,还有定时器0和看门狗是共用一个定时器需要设置

本人是菜鸟,刚刚学,很多不懂。
开定时器不是这样设置的吗?
T0IF=0;
T0IE=1;
GIE=1;

定时器0和看门狗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人是菜鸟,刚刚学,很多不懂。
开定时器不是这样设置的吗?
T0IF=0;

PAS=0是time0吧,PAS是开门狗吧

楼主:
菜鸟多谢各位高人指导,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懂得一些定时器知识。现在解决了这个菜鸟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