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摄像头驱动

楼主(2016-11-22):
有谁用过spi接口的摄像头,这种接口的摄像头输出时怎么做同步控制??

网友A:
你说的是spi的信号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spi的信号同步?

spi接口同步我知道,但是spi接口摄像头只有数据线和时钟线,那么怎么处理行和场的同步信号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接口同步我知道,但是spi接口摄像头只有数据线和时钟线,那么怎么处理行和场的同步信号问题呢? ...

这个要看具体的摄像头型号了。很多spi接口的摄像头是直接出jpg图片或者类似文件,用不到行和场同步。

网友B:
别折腾这个了,等你开发出来,买不到SENSOR,现在国产最少是200w的,还没有技术支持,现在给手机用好多是MIP接口,

网友C(2019-01-07):
楼主有SPI接口的摄像头啊,型号给一下

@ZZZWD :我没有这方面的代码。之前想找一个SPI摄像头,后来没用。
935525935@qq.com qq或者邮箱都可以麻烦加一下
您好我用的是OV7676,想用他的spi您有类似程序吗,感谢了

网友D(2019-11-27):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求。。。很急 必谢